WindowsCE
请教一个关于wince里面一个关于网络的问题,可能是无线网 ...

楼主(2008-08-21):
请教一个关于wince里面一个关于网络的问题,可能是无线网卡驱动的问题
是这样的,在一个无线局域网中,是由很多无线ap来组建的,当一个手持设备(wince系统)在一个ap范围切换到另一个无线ap的范围时,然后手持设备还保持着原来的ap 连接,显示信号弱,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网络自动切换到信号更强的当前ap呢,当前前提是无线ap的设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办法是是不是需要修改无线网卡的驱动?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无线
局域网
wince

网友A:
这个难了,帮你up一下

网友B:
应该不用改驱动吧,在信号弱的时候,重新搜索一下网络,试着重新连接一下网络吧

网友C:
关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