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ARM实时时钟计数器

楼主:
请问ARM9中如何打开实时时钟计数器,我初始化了TICNT了,但是如何让他运行起来
我初始化过程
rRTCOON=0x0;
rTICNT=(127&0x7f)|0x80;
TICNT寄存器不会走,要如何让他走起来

网友:
需要设置时间中断处理函数
例如:
void TimerHandler(void){
        KernelTime++;
        ClearPending(BIT_TICK);
        ScheduTask();
        SWITCHTASK();
}
/*
*Period = ( n+1 ) / 128 second
*n: Tick time count value (1~127)
*/
void TimerInit(void){
        KernelTime = 0;
        rTICNT = 0x81;
        pISR_TICK = (unsigned)TimerEntry;
        EnableIrq(BIT_TI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