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 Power Management 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WinCE 下 Power Management 的问题
当点击power key, 设备进入Suspend状态, 与此同时, 我如何去关闭一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去关闭一个窗口?
power
如何
设备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AP可以注册一个事件,获取suspend的事件,事实上AP获取这个事件有可能是Suspend之前,也有可能是在Resume回来的时候才检测到,所以说不太可靠
可靠的方法是Power key的驱动中添加一个接口,主动通知相关的AP来做这件事,返回后再进Suspend

网友B:
电源管理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C:
只用过ce5和ce6,pm.dll可以通过msg queue来和AP通信,也就是报告事件,如电源状态变化等。
所以可以在对应的设置电源状态的api的函数中,抓到suspend的动作,然后自己定制个事件,告诉上层。
不过这样就需要ap来检测电源事件。可能还需要防止suspend的动作发生在关AP之前。
有点麻烦,希望能有所启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