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口的 I2C通讯口如何实现啊?

楼主:
如题,大虾指导一下啊

网友:
2000,vC++6.0

网友:
VGA口?i2c口?这两者明显不一样。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网友:
VGA口上是有IIC总线的

网友A:
哦,还以为想用VGA的线来模拟I2C通信呢。

既然有I2C接口,那就按照I2C的协议来写呀,有什么麻烦吗?是对I2C不懂?还是对怎么写I2C驱动不懂?

是PC的Windows平台吧?

网友:
要看一下硬件原理图和文档

有些显卡自带I2C控制器,那么操作显卡就可以了
否则就要通过GPIO模拟或者使用其他芯片上的I2C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还以为想用VGA的线来模拟I2C通信呢。

既然有I2C接口,那就按照I2C的协议来写呀,有什么麻烦吗?是对I2C不懂?还是对怎么写I2C驱动不懂?

是PC的Windows平台吧?

是的咯
怎么写I2C驱动?谢谢啊!

网友:
就是DDC/CI协议啊

网友:
还没说什么平台呢。不同的平台驱动架构不一样。
既然对I2C很了解,那就去看相应平台下的驱动开发。

网友:
就是PC机咯
要用DDK开发吗?

网友:
VGA上有两根PIN是用来做I2C通信的,一般VGA上的I2C通信也不一定非常标准的I2C协议,只要在I2C的基础上,通信双方达成一致,再在相应有平台上实施.

网友:
是可以的,用VGA的几个空脚比如(4,9)是可以来模拟I2C信号我在别人的电路图看到过。但是自已要写上位机的软件

网友:
关键就是上位机软件怎么写啊????

网友:
你想写驱动还是应用?如果已经有相应的驱动,那就按照驱动给出的接口写应用,进行通讯。如果驱动还没有,那就得你自己写驱动了。
至于驱动怎么写,还是得看平台。至少到目前你都没说是什么平台。可否猜测一下是不是8位单片机呢?

网友:
如何写驱动啊!!!!!!!关键就是这个啊!!!!!

网友:
要写访问驱动么,VGA 的 I2C 不太好搞哦。你得知道是那种具体的显卡才有搞头吧。不是很确定,没测试过

网友:
wini2cddc这个软件实现的功能但是不是免费的谔谔!!!!

网友:
好像这个库是通用的,什么卡都支持的

网友:
我知道怎么做这个程序,并且我已经作了一个。并且我已经把源程序传到驱动开发网上了,http://bbs.driverdevelop.com/
就在
图形设备驱动版(打印、扫描、显示...驱动) 这个版块中。

如果嫌麻烦可以加我qq 37279691, 我用qq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