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译WDK下USB驱动源码

楼主:
WINDDK\3790.1830\src\wdm\usb\bulkusb
下有两个文件夹: exe sys
exe中的文件有:makefile, rwbulk.aps, rwbulk.c, rwbulk.rc, sources
sys中的文件有:bulkdev.c, bulkdev.h, bulkpnp.c, bulkpnp.h, bulkpwr.c, bulkpwr.h, bulkrwr.c, bulkrwr.h, bulkusb.c, bulkusb.h, bulkusb.inf, bulkusb.mof, bulkusb.rc, bulkusr.h, bulkwmi.c, bulkwmi.h, makefile, makefile.inc, sources

这两个文件夹中都没有工程文件, 请问我该如何编译呢? 是重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吗? 那如何设置才能编译生成.sys文件?

网友:
我有尝试用其makefile去编译, 但都没有成功.

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已解决, 用DS下的DDK sources to vcproj Converter转换一下即可

Open a DDK sources/dirs file or drag-and-drop DDK sources/dirs or Visual Studio 6. dsw/.dsp file here to start conversion.

网友A:
过来拿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拿分,嘿嘿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WDK开发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