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编译出错

楼主:
在EVC中写一应用程序. 书写如下:
printf(TEXT("创建表失败,错误码:%d,错误原因:%s\n"), result, zErrMsg );
在VC中这样编译OK. 但EVC编译出错. 请问怎么才能保证输出不是乱码的书写语法?

网友:
printf("创建表失败,错误码:%d,错误原因:%s\n", result, zErrMsg );

//不用Text了

网友:
如果楼主非要用TEXT
那么用

wprintf(TEXT("创建表失败,错误码:%d,错误原因:%s\n"), result, zErrMsg );

主要是一个UNICODE的引起

网友:
按照楼上的可以编译OK. 但实际输出还是乱码. 不知什么原因. printf是从串口输出信息用的.

网友:
不用使用TEXT

用纯英文试试,中文通过串口有可能是乱码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把对话框属性中的语言改为简体中文

网友:
改了. 没用.

网友:
LZ人所用的CE系统是中文的吗?

网友:
你的串口工具根本不支持中文

网友:
那就用vs 2005吧,自己做个模拟器,SDK

网友:
我的CE系统是中文的. 串口还有支持不支持中文的吗? 你是指PC端串口软件吗? 平时可以显示中文.

网友:
串口发送估计有问题。

网友:
发送前,要转换成ANSI;
接收到的,要转成Uni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