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的问题,高手请进,呵呵!

楼主:
ARM汇编中的b %B1这条语句代表什么意思呀?谢谢!

网友A:
%B1是个特殊的标号 B = before 意思就是跳到本语句前面最近的那个标号为1的语句那里. 同样还有 %Fxxx 就是跳到后面

网友:
找本讲ARM的书 里面有详细符号的解释

网友:
网上搜一下“ARM指令集”,有中文版的,虽然老了点,但绝对够用了。看习惯了之后,再看E文版的就更轻松了。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A:
%B1是个特殊的标号 B = before 意思就是跳到本语句前面最近的那个标号为1的语句那里. 同样还有 %Fxxx 就是跳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