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自启动问题

楼主:
在设置程序自启动时,我采用两种方法,
1、将程序名改为explorer.exe,然后放到Release文件夹里,覆盖原有的explorer.exe,这样做成的bin文件在启动后出现了这个错误:50 was not found

2、更改shell.reg。程序名为final.exe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Launch90"="final.exe"
红色为添加部分
这样做成的bin文件在启动后出现了这个错误:90 was not found

也就是说通过修改shell.reg使程序自启动,会出现同样的错误,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你最好在project.reg里添加,注意Launch90中的90是顺序,不要和其他的重复。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0"="final.exe"
"Depend90"=hex:14,00, 1e,00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往project.reg里面添加,根本不能自启动,还是不行

网友:
看来你是想用自己的程序替代explorer.exe,那在project.reg里面加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final.exe"    ;这里用final.exe直接在"0x50"顺序启动,就直接替换了explorer.exe了
"Depend50"=hex:14,00, 1e,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在project.reg里添加,注意Launch90中的90是顺序,不要和其他的重复。例如: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0"="final.exe"
"Depend90"=hex:14,00, 1e,00

你把final.exe合到镜像里了吗?
如果没有,你还需要在project.bib里把final.exe加进去。

网友:
按照mooncmy的做法,仅仅出现wince操作系统界面,程序并没有自启动
按照shuiyan的做法,出现黑屏现象,
哪位高手能再指点一下?
我仅仅需要程序能够自启动,并不是一定要求final.exe来代替explorer.exe,
我也试过另外一中方法,就是通过使bin文件包含final.exe,然后将final.lnk放进startup文件夹下,可以实现程序的自启动,但是这样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标板上的键盘不能用。
而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即将程序直接下载到已经运行的wince系统上,键盘使用正常。感到非常迷惑,为什么自启动后键盘就不能用了呢?键盘是专门针对该final程序而设计的,若键盘不能用,则final程序不能实现其功能。

自启动的第三种方法:
在project.dat文件里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final.lnk","\Windows\final.lnk")
将final.lnk放入startup文件夹

在project.lib文件里

final.exe                                $(_FLATRELEASEDIR)\final.exe                        NK   H
inal.lnk                                $(_FLATRELEASEDIR)\final.lnk                        NK   U

网友:
晕,准备使用另外一中方法,我把他注释掉了,
试了之后还是原来的错误:跳出一个对话框,90 was not found (mooncmy的方法)和50 was not found(shuiyan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只要把你 要自启动得运行文件放到WINCE下 得WINDOWS\PROGRAMS还是windows\startup下 就可以了 CE启动后就自己运行你得程序了

网友:
你的方法1,没有这样做过,不过感觉应该是没问题。

方法2,不知道你有没有把final.exe加入到image文件里去。另外,如果不想先出现wince桌面的话,可以修改为: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final.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网友:
回e1620230:我采用了两种方法把应用程序放到startup下,第一种方式就是将final的快捷方式放到startup,第二种方式是直接将final放在startup下,都能启动,但是两种方法都导致了键盘的失灵。

回yashi:方法1和方法2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即程序可以启动,但程序启动后又跳出一个对话框:50 was not found。

现在搞的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咋搞。

网友:
yashi兄,我知道50是启动顺序,但是为什么会出现50 was not found ?
而假如final没有替换explorer,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在release中打开platorm.dat添加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exe","\Windows\***.exe")

makeimage!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没遇到过。这种修改方法,我使用过很多次,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做过很多次都没问题的:
在project.reg里添加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9"="final.exe"
在project.bib里添加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final.exe        D:\WINCE420\test\final.exe                           NK     SH
其中Path所对应的为你需要合并到NK.bin的程序在你的机器中所在的路径
修改后保存并执行Build Platform。

网友:
红色部分为你需要添加的内容

网友:
修改Project.reg添加自启动程序没问题,你可以自己跟一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错误!

网友:
嘗試一下在platform.reg以及platform.bib中修改~~
//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final.exe"

//platform.bib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final.exe        D:\文件所在文件夾\final.exe                   NK    SH

然後click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tory”->"make run-time image"
OK
!!

网友:
呵呵,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虽然是已结帖的08年的帖子,还是来挖个坟

经调试,是CWinApp::InitInstance()内的ProcessShellCommand(cmdInfo)出错。
人工启动时cmdInfo.m_nShellCommand == CCommandLineInfo::FileNew
系统launch时cmdInfo.m_nShellCommand == CCommandLineInfo::FileOpen,要open的文件名在m_strFileName中,正是字符串"50"之类的东西

因此,我暂时做个弊,在ProcessShellCommand之前加上下面这两句就可以了
cmdInfo.m_nShellCommand = CCommandLineInfo::FileNew;
cmdInfo.m_strFileName.Format(_T(""));

期待达人解释为什么系统launch时要求打开"50"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