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外部程序调用!!!如何实现!!!50分~!

楼主:
C#语言,谢谢,C++,VB等的都会,只需要C#的,求解,

网友:
这种没有边际的问题估计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网友:
什么意思?WINCE调用C#语言?貌似没有哪个系统能这么做。
问题描述清楚一点,系统,环境,平台,语言,希望做什么,你已经尝试了怎么做,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
要在程序1中调用程序2来运行,这个怎么来实现?

网友:
http://hi.baidu.com/k_falcon/blog/item/293f41ee494df6ffb2fb95a9.html

帮你搜了一个,你看能实现否。

网友:
使用Windows的开发机上用C#启动一个外部程序的方法有很多,但这些方法用在使用WinCE的目标工控机上都无能为力,现在小嫚儿以打开一个IE为例,介绍如何在WinCE下使用C#来打开一个外部文件:首先添加命名空间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然后调用API函数:

[DllImport("coredll.Dll",  EntryPoint="CreateProcess",  SetLastError=true)]
extern  static  int  CreateProcess(string  strImageName,  string  strCmdLine,  IntPtr  pProcessAttributes,  IntPtr  pThreadAttributes  ,  int  bInheritsHandle,  int  dwCreationFlags,  IntPtr  pEnvironment,  IntPtr  pCurrentDir,  IntPtr  bArray,  ProcessInfo  oProc);
  public  class  ProcessInfo
  {
   public  Int32  hProcess;
   public  Int32  hThread;
   public  Int32  ProcessID;
   public  Int32  ThreadID;
  }
最后就可以编写你需要打开IE的代码了(点击一个按钮打开IE浏览器中相应内容,此例程要求打开目标工控机硬盘上的Readme文件):
private void 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ProcessInfo  pi  =  new  ProcessInfo();
   CreateProcess("\\windows\\iesample.exe"  ,  "\\HardDisk\\Readme.htm",  IntPtr.Zero,  IntPtr.Zero,  0,  0,  IntPtr.Zero,  IntPtr.Zero,  IntPtr.Zero,  pi);
  }
2、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程式只被执行一次,VB的时代我们会用App.PrevInstance,而.net的时代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实现
  [STAThread]
static void Main()
{
   //如果跟本程式命名的行程只有一个才执行程式
   if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GetProcessesByName(
     Application.ProductName).Length == 1)
  {
    Application.Run(new Form1());
  }
}
但此方法在WinCE下无法实现,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调用动态链接库,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 GetLastError();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 ReleaseMutex(IntPtr hMutex);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CreateMutex(SECURITY_ATTRIBUTES lpMutexAttributes,bool bInitialOwner,string lpName);

[StructLayout( 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class SECURITY_ATTRIBUTES
{
 public int nLength;
 public int lpSecurityDescriptor;
 public int bInheritHandle;
}
const int ERROR_ALREADY_EXISTS = 0183;
然后编写代码
static void Main()
{
  #region Api_Call CreateMutex;
IntPtr hMutex;
  hMutex=CreateMutex(null,false,"程序名");
  if (GetLastError()!=ERROR_ALREADY_EXISTS)
  {
   Application.Run(new Frmmenu());
  }
  else
  {
   MessageBox.Show("本程序只允许同时运行一个");
   ReleaseMutex(hMutex);
}
#endregion
}
3、有时我们希望自己的程序能做到激活一个窗体,但在 .NET  Framework 中没有函数可以激活属于另外一个进程或程序的窗体。所以,我们还是要调用API函数来实现: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FindWindow(String classname, String title);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SetForegroundWindow(IntPtr hwnd);
然后使用下列代码即可
IntPtr hDlg;
hDlg=FindWindow(null, "窗口标题");
SetForegroundWindow( hDl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