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UI 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
各位高手:
我最近要做一个案子,需要有比较漂亮的UI界面,用在PDA上. 要求:1.对话框或窗体的底色可以显示一副图片 2.在该窗体上显示的按键也是图形的,并且是圆脚的,当有点击时按键还会变亮等.请问各位如何实现??请指教/

网友A:
第一个:窗体的背景使用图片,直接加载图片,然后BitBlt输入就可以啦
第二个:按键等不要用控件,直接响应鼠标按下消息,这样至少效果上可以实现圆角按键

网友:
简单,贴图就可以了.

按钮可以用TransparentImage过滤背境,也可以贴ICO图标.

网友:
下个CBUTTONST类看看就会明白的!

网友: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呀,贴图在onpaint里面吗?

网友:
窗体的背景使用图片,直接加载图片,然后BitBlt输入就可以啦 ,在呢个地方加呀onpaint?每次重画时,窗体上的其他控件也都要重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窗体的背景使用图片,直接加载图片,然后BitBlt输入就可以啦
第二个:按键等不要用控件,直接响应鼠标按下消息,这样至少效果上可以实现圆角按键

第二个:按键等不要用控件,直接响应鼠标按下消息,这样至少效果上可以实现圆角按键
这样的话,那么你响应鼠标的区域,要自己一个个设置坐标,感觉好麻烦,而且不容易修改啊,万一要添加一个按钮,所有坐标的重新计算啦?不知道91program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交流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那么你响应鼠标的区域,要自己一个个设置坐标,感觉好麻烦,而且不容易修改啊,万一要添加一个按钮,所有坐标的重新计算啦?不知道91pro…

你画按键,不也要知道它的坐标吗?这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自绘控件 背景贴图

网友:
成熟的经验是:
到codeproject网站直接找图形按钮类,有专门的WINCE工程。
Dlg背景就很简单了,不多说了。

网友:
给控和背景贴上图片之后, 从一个界面切换到这个自定义背景和控件图的界面的一瞬间, 这些控件会显示前一个界面的颜色.
请问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啊, 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11/12/3283874.aspx

请看其中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