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L297

楼主(2008-07-26):
如何控制L297
我用51的,是不是通过不同的定时时间把信号发给L297的CLOCK端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那需要多种速度定时器怎么用,够用吗
步进电机
定时器
如何

网友A(2009-07-26):
用void delay()
{ i=0;
while(i<20)
{ _nop_();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
直接改变i值就可以了。需要多种速度设定,直接将产生不同频率信号的i值写入表中,然后通过查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