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支持TransparentBlt吗?

楼主:
wince6.0 支持TransparentBlt吗?我在调试的时候该函数返回一直是0,不知道是为什么?各位大虾指导下!

网友:
看看GetLastError()返回的是什么值?

CE5.0是支持的,没有用过CE6.0。

网友:
支持,而且如果不支持的话,你编译就会出错。

你应该按楼上说的,检查发生了什么错误。

网友:
装上6.0,看一下帮助就应该很清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放心。

网友:
谢谢各位 的确是支持的!
结婚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源DC或目标DC没有初始化好,或选入设备的图像没初始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