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能装在vista系统上么

楼主:
 如题

网友:
我没有这样用过,xp应该可以。。。

网友:
谢谢LS,想想可能用不了,不过希望可以找到不用换操作系统就能装vxworks的解决方案

网友:
Tornado 2.2.1/VxWorks 5.5.1

网友:
模拟机或者vmware都可以。

网友:
建议用VmWare吧,简单方便。

网友:
好不容易装上了VMware6.0,却发现不会在VMware上装VXworks,上网查了下,发现不是很明白。想问下,我的vista系统上装Tornado失败了,会影响VMware上装VXworks么?不大清楚这之间的关系,求牛人解答

网友:
vista下Tornado无法通过认证的,还是用xp吧

网友:
只在windows xp上装过,不过建议搞开发还是先不用vista,用的人不多,出了问题也难解决。换操作系统吧!

网友:
只能换系统了
结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