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M300调试GPRS,老板给的卡,接入点就让选CMWAP,应该怎么调试啊?

楼主:
请说一下需要按照什么步骤?有什么限制?需要测试什么内容??

网友:
知道GPRS模块的AT命令集的用法吗?

有转接板到PC的串口或者USB口吗?
如果有,就直接用超级终端或者SecretCRT进行AT命令的通信控制。

直接用AT命令进行GPRS拨号,然后就可以ping主机了。这些是简单的测试。

要具体调试,就看在什么系统下了,用相应系统的测试软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