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PC是否与计算机连接正常

楼主:
如题。在写的一个程序中,如果PPC没有与计算机相连,就会发生异常,崩溃,怎样捕捉这个异常,给用户提醒,然后程序继续?

相似的问题是,如何判断PPC已经连接到网络了?

貌似我对异常捕捉这个问题都很无奈。

程序是用VB。NET写的,当然C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为什么会异常?

你的代码使用了什么需要联机的东西?请说明!!

出现异常说明你没有对函数的一些错误返回进行异常处理。
在代码中要对每一个函数的返回进行判断,如果有问题,就打印错误代码,并返回。
可以尽量避免出现异常。

如果判断链接网络:
可以读取ppc的ip,如果不是127.0.0.1就已经有网络了。如何读取有a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异常?

你的代码使用了什么需要联机的东西?请说明!!

出现异常说明你没有对函数的一些错误返回进行异常处理。
在代码中要对每一个函数的返回进行判断,如果有问题,就打印错误代码,并返回。
可以尽量避免出现异常。

如果判断链接网络:
可以读取ppc的ip,如果不是127.0.0.1就已经有网络了。如何读取有api。

比较复杂,主要是通过链接到计算机可以上网,然后访问服务器数据,如果没有连接到数据库,后面的一堆关于数据库的操作就会异常了。。。。

关于读取IP能否给个例子?在这方面很弱的说。。。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有兴趣

网友:
拜托,你要判断是否能上网就比较麻烦了。

设备可以判断是否连上pc,但是是否连上Internet,没有直接的做法吧。

getaddrinfo可以得到ip

如果没有连接到数据库,你就应该跳过后面的所有关于数据库操作的代码。
这种判断是容易的,必要的。

网友:
连接网络你用的是connection manag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