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sbit  P0_0 = P0^0;
void  main( )
{
TMOD = 0x01;   /*定时器T0方式1 */
TR0 = 1;      /*启动T0*/
P0_0=1;
while(1){
      TH0 = (65536-255 / 256);   /*装载定时初值 */
  TL0 = (65536-255 % 256);
  do{
   ;    } while(!TF0);   /*查询TF0=1?*/
  P0_0 = !P0_0;   /*1ms时间到,P1.0反相*/
  TF0 = 0;   /*软件清TF0*/
}
}

这是一段定时器使用的代码,我想问一下下面那段装载定时器常数的代码正确吗?

方式1:

    TH0 = (65536-255 / 256);   /*装载定时初值 */
  TL0 = (65536-255 % 256);

理论上是没错的,不过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当装入小于256的数值时,led闪得很厉害,但是当转入大于等于256的数值时,一直亮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方式2:

TH0 = (-255 / 256);   /*装载定时初值 */
  TL0 = (-255 % 256);

我在用keil调试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方式和直接装载16进制的跟踪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啊?

通常用的方法是:

最大值-计数值=初始值

网友:
第一看到这么用地
厉害

用错啦,

网友:
这些在初始化里做
然后写timer的 中断服务函数
如在函数里可以设置些标志,

最后在大循环里 根据标志来做操作

网友:
TH0   =   ((65536-255  )/   256); ??

网友:
楼上的眼睛很賊嘛,支持

网友:
呵呵,没想到是我的一时粗心啊,不过那个方式2不知是为何了,课件中的原话是这样的:
由于计数器是加1计数,为得到1000次计数,必须给定时器置初值“-1000”。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定时器工作在方式几,不同的工作方式溢出值不一样的。

方式2是最大只有256计数。

(方式0:(M1=0、M0=0):13位定时/计数器
  方式1:(M1=0、M0=1):16位定时/计数器
  方式2:(M1=1、M0=0):8位定时/计数器(定时常数自动装入)
  方式0:定时时间=(2的13次方-a)*12/晶振uS;
  方式1:定时时间=(65536-a)*12/晶振uS;
  方式2:定时时间=(2的8次方-a)*12/晶振uS;
  在中断程序中需将th0,th1参数重新装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