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ExecuteEx 问题

楼主:
我在 EVC 下使用 ShellExecuteEx 函数执行一个 *.exe ,产生一个窗口,我要隐藏显示这个窗口,我将参数int nShow设置为SW_HIDE ,但是这个窗口还是显示的出现了,我写的代码如下:

                             LPCTSTR        ProcName = _T("*.exe");
                        SHELLEXECUTEINFO lp= {0};
                        lp.lpFile=ProcName;
                        lp.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lp.lpVerb=_T("Open");
                        lp.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lp.lpParameters   =   NULL;
                        lp.lpDirectory   =   NULL;
                        lp.hInstApp = NULL;
                        lp.hwnd = NULL;
                        lp.nShow = SW_HIDE;
                        ShellExecuteEx(&lp);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Wnd *pTopDlg = FindWindow(_T("*.exe"),NULL);        //
if (pTopDlg != NULL)
{
    pTopDlg->ShowWindow(SW_HIDE);
}

你也可以通过SPY++查看是哪一个...

ShellExecuteEx 应该是可以的. 可能你的exe里面启动的时候自己设回去了

网友:
肯定是窗体自己设置了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