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camera 驱动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是第一次发帖,还请各位多多指教!最近在linux2.6下开发基于S3C2440的camera驱动,视频数据通过lcd显示,现在的问题是camera数据无法显示到lcd上面,可以确定lcd驱动是正常的;现贴出一些相关程序:
#define VIDEOMEMSIZE        (2*320*240)        // 1 MB ,lcd 一屏的数据字节数
unsigned int pVideoBuffer;  //写入lcdaddr的那个值
static unsigned char*videomemory;
static u_long videomemorysize = VIDEOMEMSIZE;

int DEMO_init_module(void)
{
int result;
        dev_t dev = 0;
        dev = MKDEV(DEMO_MAJOR, DEMO_MINOR);
        resul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 1, "DEMO");
        if (result < 0)
        {
                printk(KERN_WARNING "DEMO: can't get major %d\n", DEMO_MAJOR);
                return result;
        }

        DEMO_devices = kmalloc(sizeof(struct DEMO_dev), GFP_KERNEL);
        if (!DEMO_devices)
        {
                result = -ENOMEM;
                goto fail;
        }
        memset(DEMO_devices, 0, sizeof(struct DEMO_dev));

        cdev_init(&DEMO_devices->cdev, &DEMO_fops);
        DEMO_devices->cdev.owner = THIS_MODULE;
        DEMO_devices->cdev.ops = &DEMO_fops;
        result = cdev_add (&DEMO_devices->cdev, dev, 1);

        if(result)
        {
                printk(KERN_NOTICE "Error %d adding DEMO\n", result);
                goto fail;
        }

        gf_base_int = ioremap(0x4a000000,0x20);
        gf_base_gpio_b= ioremap(0x56000010, 0x0c);
        gf_base_gpio_c = ioremap(0x56000020,0x0c);
        gf_base_gpio_d= ioremap(0x56000030, 0x0c);
        gf_base_gpio_e = ioremap(0x56000040,0x0c);
        gf_base_gpio_f= ioremap(0x56000050, 0x0c);
        gf_base_gpio_g = ioremap(0x56000060,0x0c);
        gf_base_gpio_j= ioremap(0x560000d0, 0x0c);
        gf_base_lcd_con1= ioremap(0x4d000000, 0x60);
        gf_base_clk_power = ioremap(0x4c000000,0x20);
        gf_base_camera = ioremap(0x4f000000,0xa4);
        request_dma(1,"DEMO");
        videomemorysize=PAGE_ALIGN(videomemorysize+PAGE_SIZE);
        videomemory=dma_alloc_writecombine(NULL,videomemorysize,&pVideoBuffer,GFP_KERNEL);
        memset(videomemory, 10, videomemorysize); //这里可以使lcd全屏显示某一种颜色
}

static void Lcd_Init(void)

{
        rLCDCON1=(7<<8)|(3<<5)|(12<<1);
        rLCDCON2=(2<<24)|(319<<14)|(2<<6)|4;
        rLCDCON3=(8<<19)|(239<<8)|8;
        rLCDCON4=(13<<8)|6;
        rLCDCON5=(1<<11)|(0<<9)|(0<<8)|(0<<6)|(1);

        rLCDSADDR1=(((U32)pVideoBuffer>>22)<<21)|M5D((U32)pVideoBuffer>>1);

        rLCDSADDR2=M5D( ((U32)pVideoBuffer+(SCR_XSIZE_TFT_240320*LCD_YSIZE_TFT_240320*2))>>1 );

        rLCDSADDR3=(((SCR_XSIZE_TFT_240320-LCD_XSIZE_TFT_240320)/1)<<11)|(LCD_XSIZE_TFT_240320/1);

        rLCDINTMSK=0x3;
        rTPAL=0x0;
        rTCONSEL=0;

}

void CamInit(U32 CoDstWidth, U32 CoDstHeight, U32 PrDstWidth, U32 PrDstHeight, U32 WinHorOffset, U32 WinVerOffset,  U32 CoFrameBuffer, U32 pVideoBuffer)

{

        U32 WinOfsEn;

        U32 multiplier;

        U32 MainBurstSizeRGB, RemainedBurstSizeRGB;

        U32 H_Shift, V_Shift, PreHorRatio, PreVerRatio, MainHorRatio, MainVerRatio;

        U32 SrcWidth, SrcHeight;

        U32 ScaleUp_H_Pr, ScaleUp_V_Pr;

        //constant for calculating preview dma address

        if(CAM_PVIEW_OUTPUT) //相当与CAM_RGB16B=0

                multiplier=4;

        else

                multiplier=2;

        if(WinHorOffset==0 && WinVerOffset==0)

                WinOfsEn=0;  //不允许有偏移

        else

                WinOfsEn=1;

        SrcWidth=CAM_SRC_HSIZE-WinHorOffset*2; //CAM_SRC_HSIZE=640

        SrcHeight=CAM_SRC_VSIZE-WinVerOffset*2;//CAM_SRC_VSIZE=480

        if(SrcWidth>=PrDstWidth) ScaleUp_H_Pr=0; //down

        else ScaleUp_H_Pr=1;                //up

        if(SrcHeight>=PrDstHeight) ScaleUp_V_Pr=0;   // edited 040225

        else ScaleUp_V_Pr=1;

        // common control setting

        rCIGCTRL |= (1<<26)|(0<<27); // inverse PCLK, test pattern

        rCIWDOFST = (1<<30)|(0xf<<12); // clear overflow

        rCIWDOFST = 0;

        rCIWDOFST=(WinOfsEn<<31)|(WinHorOffset<<16)|(WinVerOffset);

        rCISRCFMT=(CAM_ITU601<<31)|(0<<30)|(0<<29)|(CAM_SRC_HSIZE<<16)|(CAM_ORDER_YCBYCR<<14)|(CAM_SRC_VSIZE);

        //(0<<30)代表ycbycr格式

        // preview port setting

        if (CAM_PVIEW_4PP) // codec view mode #define CAM_PVIEW_4PP        (0)

        {

                rCIPRCLRSA1=pVideoBuffer;

                rCIPRCLRSA2=rCIPRCLRSA1+PrDstWidth*PrDstHeight*multiplier;

                rCIPRCLRSA3=rCIPRCLRSA2+PrDstWidth*PrDstHeight*multiplier;

                rCIPRCLRSA4=rCIPRCLRSA3+PrDstWidth*PrDstHeight*multiplier;

        }

        else // direct preview mode

        {

                rCIPRCLRSA1 = (U32)(pVideoBuffer);

                rCIPRCLRSA2 = (U32)(pVideoBuffer);

                rCIPRCLRSA3 = (U32)(pVideoBuffer);

                rCIPRCLRSA4 = (U32)(pVideoBuffer);

        }

        rCIPRTRGFMT=(PrDstWidth<<16)|(0<<14)|(PrDstHeight);  //可以旋转图像

        if (CAM_PVIEW_OUTPUT==CAM_RGB24B)

                CalculateBurstSize(PrDstWidth*2, &MainBurstSizeRGB, &RemainedBurstSizeRGB);

        else // RGB16B

                CalculateBurstSize(PrDstWidth*2, &MainBurstSizeRGB, &RemainedBurstSizeRGB);

           rCIPRCTRL=(MainBurstSizeRGB<<19)|(RemainedBurstSizeRGB<<14);

        CalculatePrescalerRatioShift(SrcWidth, PrDstWidth, &PreHorRatio, &H_Shift);

        CalculatePrescalerRatioShift(SrcHeight, PrDstHeight, &PreVerRatio, &V_Shift);

        MainHorRatio=(SrcWidth<<8)/(PrDstWidth<
        MainVerRatio=(SrcHeight<<8)/(PrDstHeight<
        rCIPRSCPRERATIO=((10-H_Shift-V_Shift)<<28)|(PreHorRatio<<16)|(PreVerRatio);

        rCIPRSCPREDST=((SrcWidth/PreHorRatio)<<16)|(SrcHeight/PreVerRatio);

        rCIPRSCCTRL=(1<<31)|(CAM_PVIEW_OUTPUT<<30)|(ScaleUp_H_Pr<<29)|(ScaleUp_V_Pr<<28)|(MainHorRatio<<16)|(MainVerRatio);

        rCIPRTAREA= PrDstWidth*PrDstHeight;

基本就是这样了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rCIPRCLRSA1 = (U32)(pVideoBuffer);
rCIPRCLRSA2 = (U32)(pVideoBuffer);
rCIPRCLRSA3 = (U32)(pVideoBuffer);
rCIPRCLRSA4 = (U32)(pVideoBuffer);
感觉开辟的内存区域没有数据,不知为何?是不是思路就不正确阿?请大家多多指教,急!

网友:
没人顶阿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是有驱动提供吗?是不是你画的电路?
我现在电路有问题,哎,显示不行。
不过我是wince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回帖,我的在ads1.2中是可以跑起来的,可以读到数据,它是把视频数据存放到0x31000000处开始的内存,但是我同样在linux下面开辟一片内存,数据就读不进去,可以确定iic模块设置camera外部寄存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可以读到外部芯片的id地址,继续等待中!

网友: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