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内存管理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早上好!

我现在正在开发的系统是基于8051单片机的,目前在单片机的内存管理上遇到了问题,请大家指点!情况如下:

我外扩了32K的SRAM,前8K采用静态分配的方式,作为串口等通信接口的数据缓冲区,通过_at_进行了地址定位(定位在前8K空间),确保这部分空间位于外扩的32K SRAM 的前8K。对于后24K的SRAM ,在程序开始的地方,使用 init_mempool(&XBYTE[0x2000], 0x6000)进行初始化,然后交由stdlib.h库中malloc和free函数对进行动态管理。

研究了一下stdlib.h库中的init_mempool、malloc和free函数,发现这些函数都是针对xdata区的,在采用init_mempool函数初始化之后,采用malloc和free函数对进行动态管理应该是可以的,而且已经通过地址的绝对定位,把静态分配区域和动态分配区域分开了。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对于后面的动态分配区域,无论分配多大的空间,都不能成功。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了?

另外,问一下,对于单片机的内存管理,我这个思路是否正确了?
请大家推荐更好的做法!!

谢谢了

网友:
尽管单片机很少使用复杂的内存管理,但你的想法还是不错的。

我想你首先要保证片外存储器扩展的配置正确,然后保证静态分配成功,最后再去研究动态分配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上大侠的提示,我现在 可以确保静态分配成功是成功的了,那是否可以说明 片外存储器扩展的配置是 正确的了?

如果不能,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了?请指点!

网友:
你可以看Compiler/Linker关于库函数的文档对动态内存管理的内存区域是否有特殊的要求。只是帮你想点思路,供你参考。

网友:
自己写一个

比如说:

定义一个结构
struct
{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buff[LEN];
}mempool[MAX];

以MEMPOOL数组的下标为句柄,进行索引管理

以LEN为等长分配

其它的,申请,释放应该都很简单了

不过如果多了,这种线性表的效率要低些

网友:
多谢 楼上的解答

但是我 现在 不想再自己写了 ,那样比较麻烦,可能要改写很多的 代码

请教一下,我这样做,是否正确了 ?

你感觉会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这几天忙着调程序,耽误结贴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