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解.请教LCD和触控屏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高分求解.请教LCD和触控屏的问题
小弟刚学51,现在有一个需求要用89C52实现一个级选菜单,用触摸屏选择后跳到下一步.
这个需求用汇编是否能实现?如能实现怎样实现一个菜单界面供选择,知道的朋友请提供思路.最好有代码.谢谢!
菜单
触摸屏
下一步
最好

网友A:
主要是驱动液晶
画好界面菜单,根据点击切换

网友B:
楼上的兄弟.有没有汇编实现菜单的例程或思路?液晶已可以点亮了

网友C:
简单的菜单就是:选择到哪一块,就将图形背景取反,就是黑的变白的,白的就变黑的
汇编自己写吧,简单的

网友D:
一般做到人机交互的,都是用C的多了。
你用什么型号的屏?是SPI接口吗?能点亮是第一步。下面就是显示菜单和字符(汉字)了。比较麻烦。用C好处理一些。怎么想起来全用汇编的呢?

网友E:
我们有方案 qq 781558807 boy_201a@163.com 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