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关于aduc7026(ARM7) 一直进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6-07):
关于aduc7026(ARM7) 一直进中断的问题
我用keil+ULINK调的aduc7026,一块板子没问题,另一块板子还没跳进main,就一直往中断的handler里跳,程序和设置都一样,就是硬件有些不同? 这会是什么原因? PLL? 不能正常reset ? 谁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问题
硬件
程序

网友A:
还是搞不清楚,会一直跳AD和外部中断0,可能是我外部电路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先跳进main函数呢? 而我main函数里如果禁止中断,它就不会跳中断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会执行一遍main函数,但是我在main里面弄了个断点,却没发现它执行到那

网友B:
尝试写个简单的程序下进去看看?比如,就一个led循环闪动的程序。

网友C:
算了 揭贴,这个问题似乎太有针对性了 估计没人知道..

网友D(2009-05-27):
ADuC7026就是这德行,只要你使能了中断,不管事件有没有发生,程序先进中断再说!
我用了其中的SPI ADC中断,都是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