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信

楼主:
我用cvavr编写单片机与pc机通信的程序,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
undefined symbol 'blt'
undefined symbol 'amt'
undefined symbol 'cli'
undefined symbol 'sei'
请高手帮助

网友:
如果是C语言, 使用这些指令时,应该用嵌入式汇编。

网友:
具体怎么做,请指教,我是初学者
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com_in_buf[1];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back)
{
while( !( UCSRA & amt; (1< UDR=back;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com_in_buf[0]=UDR;
send_data(com_in_buf[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char j;
init_devices();
while(1)
{
for(j=1;j<100;j++)
;
}
}

网友:
你看一下你用的编译器文档, 一般安装目录下有,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不同。 在帮助里面搜索一下。

一般是这种样子:asm "cli"

网友:
我加了一个#include 就没有了。
可又出现了错误:macro'URSEL'was redefined
.c:illegal symbol
the program has no 'main' function

网友:
是的,那些汇编指令在这个头文件里应该封装好了的。

你看看URSEL在哪定义的?把另外一个头文件注释掉试试。

网友:
楼主,你提供的程序应该是ICCAVR的程序吧,怎么跑到CVAVR里面去编译了呢?

网友:
是在 cvavr里的

网友:
晕菜,CVAVR的m16的头文件是mega16.h,怎么会是iom16v.h去了?
很显然就是ICCAVR的代码。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这个代码也是典型的ICCAVR自动生成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