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前最后一帖——wince文件系统BinFS+FAT问题

楼主:
刚才搜索老帖子,shuiyan牛人发帖有人回应要实现多分区要在fmd.cpp中要
hPart = BP_OpenPartition( (IMAGE_START_BLOCK+1)*PAGES_PER_BLOCK,        // next block of MBR
                              SECTOR_TO_BLOCK_SIZE(FILE_TO_SECTOR_SIZE(dwBINFSPartLength))*PAGES_PER_BLOCK, // align to block
                              PART_BINFS,
                              false,
                              PART_OPEN_ALWAYS);

-----------据我所知,nand flash装载内核的部分应该是BinFS,剩下的用作FAT文件系统,现在我想请教这个BinFS+FAT是怎么实现的?binFS占用了一部分后,FAT部分大小在哪里确定,FAT的相关代码在哪里?谢谢了。这七天一边玩一边学这两个。恳请指点。

网友:
对了,我的平台:2440+128M SDRAM+512M nand flash
我的BIOS是ADS编写的

网友:
你的BIOS放什么地方?有多大?能够上电就启动吗?

网友:
可以啊,放在nand flash BIOS 128K

网友:
BIOS这么大,一下子跑的起来吗?还是有个什么NBOOT先引导一下?

网友:
可以查看eboot代码,在eboot目录中的fmd.cpp文件里的WriteRegionsToBootMedia()函数可供参考,这是4.2平台下的,5.0下的没找到。如果没有4.2的平台,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5.0下也有对应的函数,是什么WRITEOSIMAGETOSMARTMEDIA( )吧.

网友:
5.0下的这个WRITEOSIMAGETOSMARTMEDIA()函数没有调用BP_OpenPartition()函数来创建文区操作

网友A:
楼上的,怎么没有?你自己没看明白就瞎说,你这样忽悠自己不要紧,关键你这样还会误导别人,这样就不好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怎么没有?你自己没看明白就瞎说,你这样忽悠自己不要紧,关键你这样还会误导别人,这样就不好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

晕倒,我可真没瞎说。
我的5.0BSP确实没有此函数
在eboot的nand.c,有个WriteDiskImageToSmartMedia()来写image文件的。此函数确实没有bp_openpartition()操作。
BOOL WriteDiskImageToSmartMedia(DWORD dwImageStart, DWORD dwImageLength, BOOT_CFG *pBootCfg)
{
    UINT32 ulLogicalSector;
    FlashInfo FlashInfo;
    SectorInfo *pSectInfo;
    BYTE *pBuffer;
    UINT32 ulBadBlocks = 0;
    UINT32 ulImageLengthSectors = 0;
    UINT8 MACCount = 0;

    UINT16 uSectorSize = 0;
    UINT32 ulBlockSize  = 0;
    UINT32 ulSectorsPerBlock  = 0;

    // If there isn't a SmartMedia card in the system, it'll be kind of hard to write an image to it...
    //
    if (!g_bSmartMediaExist)
    {
        EdbgOutputDebugString("WARNING: Smart Media device doesn't exist - unable to store image.\r\n");
        return(FALSE);
    }

    // Format the SmartMedia card prior to writing.
    //
    EdbgOutputDebugString("INFO: Formatting SmartMedia (please wait)...\r\n");
    if (!FormatSmartMedia())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Failed to format SmartMedia.\r\n");
        return(FALSE);
    }

    EdbgOutputDebugString("INFO: Writing download image to SmartMedia (please wait)...\r\n");

    // Get NAND flash info.
    //
    if (!FMD_GetInfo(&FlashInfo))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Unable to get SmartMedia flash information.\r\n");
        return(FALSE);
    }
    uSectorSize = 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
    ulBlockSize  = 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ulSectorsPerBlock = (ulBlockSize / uSectorSize);

    // Write the image to NAND flash (starting at sector 0, skipping bad blocks).
    //
    // NOTE: we're going to assume that the image being written to SmartMedia has been generated
    // by the disk image utility.  As such, the first two flash blocks are reserved for the Steppingstone
    // loader and the IPL.  We'll mark these sectors reserved and start the logical sector numbering at
    // 0 on the following sector.  This shouldn't affect our ability to store/load a single NK solution
    // since the logical sector numbering and the reserved status won't matter to the ReadImageFromSmartMedia
    // routine (below).
    //
    ulImageLengthSectors = (dwImageLength / (uSectorSize + sizeof(SectorInfo)));

    for (ulLogicalSector = 0, ulBadBlocks = 0, MACCount = 0; ulLogicalSector < ulImageLengthSectors ; ulLogicalSector++)
    {
        // Compute th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equal to logical sector address plus compensation for any bad blocks).
        UINT32 ulPhysicalSector = ((ulBadBlocks * ulSectorsPerBlock) + ulLogicalSector);
        UINT32 ulBlockNumber    = (ulPhysicalSector / ulSectorsPerBlock);

        // If we're writing the first sector of a new block and the block is marked bad, skip the whole block.
        while (!(ulPhysicalSector % ulSectorsPerBlock) && (FMD_GetBlockStatus(ulBlockNumber) == BLOCK_STATUS_BAD))
        {
            ulBadBlocks++;

            // Recompute the sector and block numbers based on bad blocks.
            ulPhysicalSector += ulSectorsPerBlock;
            ulBlockNumber++;
        }

        // Have we walked off the end of flash?
        if (ulPhysicalSector > (FlashInfo.dwNumBlocks * ulSectorsPerBlock))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SmartMedia sector write would be out of bounds (physical sector = 0x%x  max sector = 0x%x).\r\n", ulPhysicalSector, (FlashInfo.dwNumBlocks * ulSectorsPerBlock));
            return(FALSE);
        }

        // update the buffer to the current sector
        pBuffer = (BYTE *)(dwImageStart + (ulLogicalSector * (uSectorSize + sizeof(SectorInfo))));

        // sector info immediately follows the current sector
        pSectInfo = (SectorInfo *) (pBuffer + uSectorSize);

        // For NAND-only boots, the NOR flash at nGCS0 isn't available for retrieving the CS8900A MAC
        // address (nor is there a EEPROM connected to the CS8900A where we could store this address).
        // We'll use the logical sector field for the first couple reserved block sectors to store
        // the address.
        //
        if ((MACCount < 3) && !(pSectInfo->bOEMReserved & OEM_BLOCK_RESERVED))
        {
            pSectInfo->dwReserved1 = pBootCfg->CS8900MAC[MACCount++];
        }

        // Write the sector to flash...
        //
        if (!FMD_WriteSector(ulPhysicalSector, pBuffer, pSectInfo, 1))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Failed to write to SmartMedia (sector number 0x%x).\r\n", ulPhysicalSector);
            return(FALSE);
        }
    }

    EdbgOutputDebugString("INFO: Writing image to SmartMedia completed successfully.\r\n");
    return(TRUE);

}

网友:
4.2下的
BOOL WriteRegionsToBootMedia(DWORD dwImageStart, DWORD dwImageLength, DWORD dwLaunchAddr)
{
    BYTE nCount;
    DWORD dwNumExts;
    PXIPCHAIN_SUMMARY pChainInfo = NULL;
    EXTENSION *pExt = NULL;
    DWORD dwBINFSPartLength = 0;
    HANDLE hPart, hPartEx;
    DWORD dwStoreOffset;
    DWORD dwMaxRegionLength[BL_MAX_BIN_REGIONS] = {0};
    DWORD dwChainStart, dwChainLength;

    //  Initialize the variables
    dwChainStart = dwChainLength = 0;

    EdbgOutputDebugString("+WriteRegionsToBootMedia: ImageStart: 0x%x, ImageLength: 0x%x, LaunchAddr:0x%x\r\n",
                            dwImageStart, dwImageLength, dwLaunchAddr);

    if ( !g_bBootMediaExist )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device doesn't exist.\r\n");
        return(FALSE);
    }

    if ( !VALID_TOC(g_pTOC) ) {
        EdbgOutputDebugString("WARN: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INVALID_TOC\r\n");
        if ( !TOC_Init(g_dwTocEntry, g_ImageType, dwImageStart, dwImageLength, dwLaunchAddr) )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INVALID_TOC\r\n");
            return(FALSE);
        }
    }

    if ( !(IMAGE_TYPE_BINFS & g_pTOC->id[g_dwTocEntry].dwImageType) )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INVALID_IMAGE_TYPE: 0x%x\r\n",
            g_pTOC->id[g_dwTocEntry].dwImageType);
        return(FALSE);
    }

    // Look in the kernel region's extension area for a multi-BIN extension descriptor.
    // This region, if found, details the number, start, and size of each BIN region.
    //
    //for (nCount = 0, dwNumExts = 0 ; (nCount < g_BINRegionInfo.dwNumRegions) && !pChainInfo ; nCount++)
    for (nCount = 0, dwNumExts = 0 ; (nCount < g_BINRegionInfo.dwNumRegions); nCount++)
    {
        // Does this region contain nk.exe and an extension pointer?
        //
        pExt = (EXTENSION *)GetKernelExtPointer(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Start,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Length );
        if ( pExt != NULL)
        {
            // If there is an extension pointer region, walk it until the end.
            //
            while (pExt)
            {
                DWORD dwBaseAddr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Start;
                pExt = (EXTENSION *)OEMMapMemAddr(dwBaseAddr, (DWORD)pExt);
                EdbgOutputDebugString("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extenstion: '%s' @ 0x%x\r\n", pExt->name, dwBaseAddr);
                if ((pExt->type == 0) && !strcmp(pExt->name, "chain information"))
                {
                    pChainInfo = (PXIPCHAIN_SUMMARY) OEMMapMemAddr(dwBaseAddr, (DWORD)pExt->pdata);
                    dwNumExts = (pExt->length / sizeof(XIPCHAIN_SUMMARY));
                    EdbgOutputDebugString("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information' (pChainInfo=0x%x  Extensions=0x%x).\r\n", (DWORD)pChainInfo, dwNumExts);
                    break;
                }
                pExt = (EXTENSION *)pExt->pNextExt;
            }
        }
        else {
            //  Search for Chain region. Chain region doesn't have the ROMSIGNATURE set
            DWORD   dwRegionStart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Start;
            DWORD   dwSig = *(LPDWORD) OEMMapMemAddr(dwRegionStart, dwRegionStart + ROM_SIGNATURE_OFFSET);

            if ( dwSig != ROM_SIGNATURE) {
                //  It is the chain
                dwChainStart = dwRegionStart;
                dwChainLength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Length;
                EdbgOutputDebugString("Found the Chain region: StartAddress: 0x%X; Length: 0x%X\n", dwChainStart, dwChainLength);
            }
        }
    }

    // Determine how big the Total BINFS partition needs to be to store all of this.
    //
    if (pChainInfo && dwNumExts == g_BINRegionInfo.dwNumRegions)    // We're downloading all the regions in a multi-region image...
    {
        DWORD i;
        EdbgOutputDebugString("Writing multi-regions\r\n");

        for (nCount = 0, dwBINFSPartLength = 0 ; nCount < dwNumExts ; nCount++)
        {
            dwBINFSPartLength += (pChainInfo + nCount)->dwMaxLength;
            EdbgOutputDebugString("BINFSPartMaxLength[%u]: 0x%x, TtlBINFSPartLength: 0x%x \r\n",
                nCount, (pChainInfo + nCount)->dwMaxLength, dwBINFSPartLength);

            // MultiBINInfo does not store each Regions MAX length, and pChainInfo is not in any particular order.
            // So, walk our MultiBINInfo matching up pChainInfo to find each regions MAX Length
            for (i = 0; i < dwNumExts; i++) {
                if ( g_BINRegionInfo.Region.dwRegionStart == (DWORD)((pChainInfo + nCount)->pvAddr) ) {
                    dwMaxRegionLength = (pChainInfo + nCount)->dwMaxLength;
                    EdbgOutputDebugString("dwMaxRegionLength[%u]: 0x%x \r\n", i, dwMaxRegionLength);
                    break;
                }
            }
        }

    }

网友:
    else    // A single BIN file or potentially a multi-region update (but the partition's already been created in this latter case).
    {
        dwBINFSPartLength = g_BINRegionInfo.Region[0].dwRegionLength;
        EdbgOutputDebugString("Writing single region/multi-region update, dwBINFSPartLength: %u \r\n", dwBINFSPartLength);
    }

    // Open/Create the BINFS partition where images are stored.  This partition starts immediately after the MBR on the Boot Media and its length is
    // determined by the maximum image size (or sum of all maximum sizes in a multi-region design).
    // Parameters are LOGICAL sectors.
    //
/*    hPart = BP_OpenPartition( NEXT_FREE_LOC,
                              FILE_TO_SECTOR_SIZE(dwBINFSPartLength) + 1, // sizeof image + MBR sector
                              PART_BINFS,
                              TRUE,
                              PART_OPEN_ALWAYS);
*/

    hPart = BP_OpenPartition( (IMAGE_START_BLOCK+1)*PAGES_PER_BLOCK,        // next block of MBR
                              SECTOR_TO_BLOCK_SIZE(FILE_TO_SECTOR_SIZE(dwBINFSPartLength))*PAGES_PER_BLOCK, // align to block
                              PART_BINFS,
                              TRUE,
                              PART_OPEN_ALWAYS);

    if (hPar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Failed to open/create BINFS partition.\r\n");
        return(FALSE);
    }

    // Are there multiple BIN files in RAM (we may just be updating one in a multi-BIN solution)?
    //
    for (nCount = 0, dwStoreOffset = 0; nCount < g_BINRegionInfo.dwNumRegions ; nCount++)
    {
        DWORD dwRegionStart  = (DWORD)OEMMapMemAddr(0,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Start);

        DWORD dwRegionLength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Length;

        // Media byte offset where image region is stored.
        dwStoreOffset += nCount ? dwMaxRegionLength[nCount-1] : 0;

        EdbgOutputDebugString("dwRegionStart: 0x%x, dwRegionLength: 0x%x, dwStoreOffset: 0x%x\r\n",
            dwRegionStart, dwRegionLength, dwStoreOffset);

        // Set the file pointer (byte indexing) to the correct offset for this particular region.
        //
        if ( !BP_SetDataPointer(hPart, dwStoreOffset) )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StoreImageToBootMedia: Failed to set data pointer in BINFS partition (offset=0x%x).\r\n", dwStoreOffset);
            return(FALSE);
        }

        // Write the region to the BINFS partition.
        //
        if ( !BP_WriteData(hPart, (LPBYTE)dwRegionStart, dwRegionLength) )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StoreImageToBootMedia: Failed to write region to BINFS partition (start=0x%x, length=0x%x).\r\n", dwRegionStart, dwRegionLength);
            return(FALSE);
        }

        // update our TOC?
        //
        if ((g_pTOC->id[g_dwTocEntry].dwLoadAddress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Start) &&
             g_pTOC->id[g_dwTocEntry].dwTtlSectors == FILE_TO_SECTOR_SIZE(dwRegionLength) )
        {
            g_pTOC->id[g_dwTocEntry].dwStoreOffset = dwStoreOffset;
            g_pTOC->id[g_dwTocEntry].dwJumpAddress = 0; // Filled upon return to OEMLaunch

            g_pTOC->id[g_dwTocEntry].dwImageType = g_ImageType;

            g_pTOC->id[g_dwTocEntry].sgList[0].dwSector = FILE_TO_SECTOR_SIZE(g_dwLastWrittenLoc);
            g_pTOC->id[g_dwTocEntry].sgList[0].dwLength = g_pTOC->id[g_dwTocEntry].dwTtlSectors;

            // copy Kernel Region to SDRAM for jump
            memcpy((void*)g_pTOC->id[g_dwTocEntry].dwLoadAddress, (void*)dwRegionStart, dwRegionLength);

            EdbgOutputDebugString("Updateded TOC!\r\n");
        }
        else if( (dwChainStart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Start) &&
                 (dwChainLength == g_BINRegionInfo.Region[nCount].dwRegionLength))
        {
            //  Update our TOC for Chain region
            g_pTOC->chainInfo.dwLoadAddress = dwChainStart;
            g_pTOC->chainInfo.dwFlashAddress = FILE_TO_SECTOR_SIZE(g_dwLastWrittenLoc);
            g_pTOC->chainInfo.dwLength = FILE_TO_SECTOR_SIZE(dwMaxRegionLength[nCount]);

            EdbgOutputDebugString("Written Chain Region to the Flash\n");
            EdbgOutputDebugString("LoadAddress = 0x%X; FlashAddress = 0x%X; Length = 0x%X\n",
                                  g_pTOC->chainInfo.dwLoadAddress,
                                  g_pTOC->chainInfo.dwFlashAddress,
                                  g_pTOC->chainInfo.dwLength);
            // Now copy it to the SDRAM
            memcpy((void *)g_pTOC->chainInfo.dwLoadAddress, (void *)dwRegionStart, dwRegionLength);
//            memcpy((void *)0x8c050000, (void *)dwRegionStart, dwRegionLength);
        }
    }

    // create extended partition in whatever is left
    //
    hPartEx = BP_OpenPartition( 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TRUE,
                                PART_OPEN_ALWAYS);

    if (hPartEx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EdbgOutputDebugString("*** WARN: StoreImageToBootMedia: Failed to open/create Extended partition ***\r\n");
    }

    EdbgOutputDebugString("-WriteRegionsToBootMedia\r\n");

    return(TRUE);
}

你用的5.0BSP估计是根4.2下的目录结构一样,也就是说你的bsp是4.2下移植到5.0下的。

网友:
是吗?这就不清楚了,我的是有的,我的是S3C2440的BSP包!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了
你们的BIOS都是在PB下开发的,分为eboot和nboot。nboot负责把eboot搬运到内存执行
不过我的BIOS是ADS下的,具有eboot和nboot的功能。

你们所说的BINFS和FAT分区是在eboot下实现的,那么我的ADS下怎么没有这样的代码、据我所知,有个叫做loader.h的头文件有类似的代码。

知道的来说说哦

网友A:
那个LOADER.H只是对各个部分的位置界定,什么NBOOT多大,从那个地方开始放,EBOOT有多大,从那个地方开始放.我不知道你的BIOS有512KB,怎么一下子就引导起来的,有没其它的引导程序?

网友:
我的bootloader也是ADS实现的,但是保留了eboot的功能。
eboot的功能是全部有源码的,楼主不防读读eboot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LOADER.H只是对各个部分的位置界定,什么NBOOT多大,从那个地方开始放,EBOOT有多大,从那个地方开始放.我不知道你的BIOS有512KB,怎么一下子就引导起来的,有没其它的引导程序?

垫脚石确实只支持4K代码起动,但这不是问题,建意你找vivi或uboot的源码读读,看看怎么跳过4K限制。网上也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stepping stone翻译成垫脚石有创意!

网友:
我想两位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

我看了蛮久我的ADS BIOS,对其stepping stone搬运代码的过程了解得比较彻底。可以说,里面大部分代码我都看懂了
只是我现在想问的是BinFS的问题。我刚才看张冬泉的书,他提了一下子。
我现在明白了,彻底的说,wince文件系统为——BINFS+TFAT
要支持BINFS+TFAT,就要设置相应的注册表。

这个我也明白,
但是我想问的是,万一我的nand flash 大小改变了,我应该怎么修改这个文件系统一些相关代码?还有,有时候不能发现nand flash 盘符是什么原因。?文件系统和nand flash驱动是怎么链接起来的?涉及到哪些文件。?谢谢

网友B:
其实我下午也一直在看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理清楚。现在得知的一些信息是(因为我是用的eboot),在IMAGE_START_BLOCK第一个扇区放写分区表信息,名括起始地址与大小等。默认是支持四个分区。内核怎么读的,我觉得是可能跟注册表的配置、驱动(mspart.dll)和FAL有关。

我不想再跟下去了,太辛苦了,花了一天时间把这些从头到尾跟理了一遍。楼主得知道答案后,希望也可以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下午也一直在看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理清楚。现在得知的一些信息是(因为我是用的eboot),在IMAGE_START_BLOCK第一个扇区放写分区表信息,名括起始地址与大小等。默认是支持四个分区。内核怎么读的,我觉得是可能跟注册表的配置、驱动(mspart.dll)和FAL有关。

我不想再跟下去了,太辛苦了,花了一天时间把这些从头到尾跟理了一遍。楼主得知道答案后,希望也可以共享一下,谢谢了。

-------------------好的,放心,我发的帖子都是长贴,因为我自己通常会把自己理解的过程贴出来。不然在这里问问题就太不厚道了。睡觉了。明天找妞儿去。要广泛撒网,现在好解决问题了。以前大学错过了好多美好的女孩,现在惆怅不已。你辛苦了哦。放假不去玩玩吗?
===================对于这个不开源的微软来说,如果没有高人出来指点的话,估计要点时间才能了解。这方面的东西资料甚少。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yakin/articles/232639.html
BINFS的调试过程

http://www.cnblogs.com/yakin/articles/206435.html

http://www.cnblogs.com/yakin/articles/217068.html

网友:
这个topic有点意思,不过放假没心思追了,假后再议。
PS: windows mobile其实一直默认就是用这套的。

网友:
This function opens or creates a partition.

HANDLE BP_OpenPartition(
  DWORD dwStartSector,
  DWORD dwNumSectors,
  DWORD dwPartType,
  BOOL fActive,
  DWORD dwCreationFlags
);
Parameters
dwStartSector
[in] Logical sector to the start of the partition. This value should be set to NEXT_FREE_LOC if no sector is specified. This parameter is ignored if an existing partition is opened.
dwNumSectors
[in] Number of logical sectors of the partition. This value can be set to USE_REMAINING_SPACE to indicate that the remaining space on the flash for the partition should be used. The USE_REMAINING_SPACE value should only be used when creating an extended partition. This parameter is ignored if an existing partition is opened.
dwPartType
[in] Type of partition to open or create.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possible values for dwPartType. Value Description
PART_BOOTSECTION Creates a boot section that can be used to store boot arguments. All flash blocks in the partition are marked as read-only.
PART_BINFS Creates a BinFS partition. All flash blocks in the partition are marked as read-only.
PART_EXTENDED Creates an extended partition that can be used to store one or more data partitions, such as FATFS. If dwStartSector is not on a block boundary then it is incremented to start at the next block boundary.

fActive
[in] Set to TRUE to indicate that the partition is active. Set to FALSE for inactive.
dwCreationFlags
[in] Value that stores information for opening or creating a partition.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possible values for dwCreationFlags. Value Description
PART_CREATE_NEW Creates a partition. Fails if a partition already exists.
PART_OPEN_EXISTING Opens an existing partition. Fails if the partition does not exist.
PART_OPEN_ALWAYS Creates a partition if it does not exist or opens a partition if it does exist.

Return Values
Returns a handle to the partition on success. Returns INVALID_HANDLE_VALUE on an error.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Header: Bootpart.h
Link Library: Bootpart.lib

-----------------------------------------------其实这个PB帮助文档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
Windows CE Features > 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 > 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 OS Design Development > File Systems > Binary Rom Image File System (BinFS)

The boot loader uses the Bootpart library to create a partition that enables BinFS and another file system, such as FAT, to be located on the same flash memory. The boot loader can use Bootpart to create the BinFS partition as well as a second partition. The second partition can either be a specific partition such as TFAT, or an extended partition. The second partition must be an extended partition if multiple data partitions are to be used. An extended partition also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to create one or more data partitions through the operating system (OS) using OS utilities.

Bootpart can also create a boot partition to store boot arguments. The flash blocks that contain the master boot record section, BinFS region, and the boot arguments partition are read-only and you cannot modify them. In addition, the BinFS and Boot partitions are marked as read-only so that you cannot format or delete the partitions themselves.

In order for MSPART to recognize the BinFS partition, you must add the following registry keys to the partition tab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0"="BOOT"
    "21"="BINFS"
See Also
Binary Rom Image File System (BinFS)

网友:
Windows CE Features > 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 > 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 OS Design Development > File Systems
The binary ROM Image File System (BinFS) is a file system that reads the binary image (.bin) file format generated by Romimage.exe. The .bin file format organizes data into specific sections. Each section contains a section header that specifies the starting address, length, and checksum values for that section. Romimage.exe writes data organized by logical sections, such as an application's text or .data region, to the .bin file.
To load BinFS on top of a block driver, you must enter the appropriate registry keys in the storage profile of your block driver. For Windows CE 5.0 and later, the following code example shows the registry keys you can add to the storage profile of your block driver to specify that BinFS is the default file system.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Folder"="NAND Flash"
    "Name"= "FLASH Disk Block Devic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Paging"=dword:1
For versions of Windows CE earlier than 5.0, replace the entries for MountHidden and MountAsROM with the following single value for MountFlags:
    "MountFlags"=dword:11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eplacements for the MountFlags registry value, see XXXX.
In addition to the registry settings shown, you must add a registry key to the FAT file system settings within the storage profile. The default setting for FATFS is for the mount point to be visible to the user. In order to hide the mount point from the user you must add a registry key to prevent the FAT file system fro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The following registry key prevents the FAT file system from attempting to shadow the Windows directory.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MountFlags"=dword:0

网友C:
具体请看CreateMBR()BINFS创建了一个类似FAT的MB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请看CreateMBR()BINFS创建了一个类似FAT的MBR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OOTPART\bootpart.cpp(113):static BOOL CreateMBR()
//------------------------------------------------------------------------------
static BOOL CreateMBR()
{
    // This, plus a valid partition table, is all the CE partition manager needs to recognize
    // the MBR as valid. It does not contain boot code.

    memset (g_pbMBRSector, 0xff, g_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
    g_pbMBRSector[0] = 0xE9;
    g_pbMBRSector[1] = 0xfd;
    g_pbMBRSector[2] = 0xff;
    g_pbMBRSector[SECTOR_SIZE-2] = 0x55;
    g_pbMBRSector[SECTOR_SIZE-1] = 0xAA;

    // Zero out partition table so that mspart treats entries as empty.
    memset (g_pbMBRSector+PARTTABLE_OFFSET, 0, sizeof(PARTENTRY) * NUM_PARTS);

    return WriteMBR();

}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OOTPART\bootpart.cpp(80):static BOOL WriteMBR()
//------------------------------------------------------------------------------
static BOOL WriteMBR()
{
    DWORD dwMBRBlockNum = g_dwMBRSectorNum /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RETAILMSG(1, (TEXT("WriteMBR: MBR block = 0x%x.\r\n"), dwMBRBlockNum));

    memset (g_pbBlock, 0xff, g_dwDataBytesPerBlock);
    memset (g_pSectorInfoBuf, 0xff, sizeof(SectorInfo) *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No need to check return, since a failed read means data hasn't been written yet.
    ReadBlock (dwMBRBlockNum, g_pbBlock, g_pSectorInfoBuf);

    if (!FMD_EraseBlock (dwMBRBlockNum)) {
        RETAILMSG (1, (TEXT("CreatePartition: error erasing block 0x%x\r\n"), dwMBRBlockNum));
        return FALSE;
    }

    memcpy (g_pbBlock + (g_dwMBRSectorNum %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g_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 g_pbMBRSector, g_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
    g_pSectorInfoBuf->bOEMReserved &= ~OEM_BLOCK_READONLY;
    g_pSectorInfoBuf->wReserved2 &= ~SECTOR_WRITE_COMPLETED;
    g_pSectorInfoBuf->dwReserved1 = 0;

    if (!WriteBlock (dwMBRBlockNum, g_pbBlock, g_pSectorInfoBuf)) {
        RETAILMSG (1, (TEXT("CreatePartition: could not write to block 0x%x\r\n"), dwMBRBlockNum));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这两个函数是在eboot调用的。但是我的ADS BOOT没有类似功能代码。

网友:
不过在内核代码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代码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DOSPART\helper.cpp(747):BOOL WriteMBR(DriverState *state, SECTORNUM snSectorNum, SECTORNUM snNumSectors, BYTE fileSysType, BOOL bCreateMBR)

/*****************************************************************************
*  WriteMBR - adds a partition entry to the master boot record. The partition
*  table is traversed to find the placement for this partition.  Entries within
*  the MBR are sorted by the start sector.
*
*  Input:  state - structure for this store
*          snSectorNum - start sector number for this partition
*          snNumSectors - number of sectors in this partition
*          fileSysType - partition type
*          bCreateMBR - TRUE to generate a new MBR, FALSE to add to the
*                       existing MBR
*
*  Output: none
*
*  Return: TRUE if successfully written, FALSE for failures, ERROR_DISK_FULL
*          will be set if no room in the MBR
*
*****************************************************************************/
BOOL WriteMBR(DriverState *state, SECTORNUM snSectorNum, SECTORNUM snNumSectors, BYTE fileSysType, BOOL bCreateMBR)
{

    PBYTE       buffer = NULL;
    PPARTENTRY  tmpbuffer, tmpbuffer1;
    BOOL        bResult;
    int         i, partIndex, partNum = -1;

    // don't create the MBR, it already exists so use it
    if (!bCreateMBR)
    {
        bResult = ReadSectors (state, 0, 1, &buffer);
        if (!bResult)
            return FALSE;

        for (i = 0, partIndex = 0, tmpbuffer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i < 4; i++, tmpbuffer++)
        {
            if (tmpbuffer->Part_TotalSectors == 0)
            {
                partNum = i;
                break;
            }

            // find the index of the partition located just before this one
            if (snSectorNum > tmpbuffer->Part_StartSector)
                partIndex = i + 1;
        }

        if (partNum == -1)
        {
            // we return this error code so the caller can tell that there's no room in the MBR
            LocalFree(buffer);
            SetLastError(ERROR_DISK_FULL);
            return FALSE;
        }

        // these indexes would be equal if we are adding to the end of the table
        if (partIndex != partNum)
        {
            // this partition needs to be added in the order that it appears on the disk - so this may involve
            //  shifting some of the existing partition entries to open up the partition entry where this belongs
            tmpbuffer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 (partNum * sizeof(PARTENTRY)));
            tmpbuffer1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 ((partNum -1) * sizeof(PARTENTRY)));

            for (; partNum > partIndex; partNum--)
            {
                memcpy(tmpbuffer, tmpbuffer1, sizeof(PARTENTRY));
                tmpbuffer--;
                tmpbuffer1--;
            }
        }
    }
    else
    {
        buffer = (PBYTE)LocalAlloc(LMEM_ZEROINIT, state->diskInfo.di_bytes_per_sect);
        if (!buffer)
            return FALSE;

        // add header and trailer info to the MBR
        *(WORD *)(buffer + BOOT_SIGNATURE) = BOOTSECTRAILSIGH;
        buffer[0] = 0xE9;
        buffer[1] = 0xfd;
        buffer[2] = 0xff;
        partNum = 0;
    }

    tmpbuffer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 partNum * (int)sizeof(PARTENTRY));

    // create the partition entry for the extended partition
    bResult = ConvertLBAtoCHS (state, snSectorNum, &tmpbuffer->Part_FirstTrack, &tmpbuffer->Part_FirstHead, &tmpbuffer->Part_FirstSector);

    tmpbuffer->Part_FileSystem = fileSysType;
    tmpbuffer->Part_StartSector = (DWORD)snSectorNum;
    tmpbuffer->Part_TotalSectors = (DWORD)snNumSectors;

    bResult = ConvertLBAtoCHS (state, tmpbuffer->Part_StartSector + tmpbuffer->Part_TotalSectors -1, &tmpbuffer->Part_LastTrack, &tmpbuffer->Part_LastHead, &tmpbuffer->Part_LastSector);

    bResult = WriteSectors(state, 0, 1, buffer);
    LocalFree(buffer);

    return bResult;

}

---------------这里在内核启动的时候会检测有没有MBR,有就用以前的,没有就创建一个。难怪我的ADS代码没有出现MBR功能的代码。

网友: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DOSPART\helper.cpp(747):BOOL WriteMBR(DriverState *state, SECTORNUM snSectorNum, SECTORNUM snNumSectors, BYTE fileSysType, BOOL bCreateMBR)
/*****************************************************************************
*  WriteMBR - adds a partition entry to the master boot record. The partition
*  table is traversed to find the placement for this partition.  Entries within
*  the MBR are sorted by the start sector.
*
*  Input:  state - structure for this store
*          snSectorNum - start sector number for this partition
*          snNumSectors - number of sectors in this partition
*          fileSysType - partition type
*          bCreateMBR - TRUE to generate a new MBR, FALSE to add to the
*                       existing MBR
*
*  Output: none
*
*  Return: TRUE if successfully written, FALSE for failures, ERROR_DISK_FULL
*          will be set if no room in the MBR
*
*****************************************************************************/
BOOL WriteMBR(DriverState *state, SECTORNUM snSectorNum, SECTORNUM snNumSectors, BYTE fileSysType, BOOL bCreateMBR)
{

    PBYTE       buffer = NULL;
    PPARTENTRY  tmpbuffer, tmpbuffer1;
    BOOL        bResult;
    int         i, partIndex, partNum = -1;

    // don't create the MBR, it already exists so use it
    if (!bCreateMBR)
    {
        bResult = ReadSectors (state, 0, 1, &buffer);
        if (!bResult)
            return FALSE;

        for (i = 0, partIndex = 0, tmpbuffer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i < 4; i++, tmpbuffer++)
        {
            if (tmpbuffer->Part_TotalSectors == 0)
            {
                partNum = i;
                break;
            }

            // find the index of the partition located just before this one
            if (snSectorNum > tmpbuffer->Part_StartSector)
                partIndex = i + 1;
        }

        if (partNum == -1)
        {
            // we return this error code so the caller can tell that there's no room in the MBR
            LocalFree(buffer);
            SetLastError(ERROR_DISK_FULL);
            return FALSE;
        }

        // these indexes would be equal if we are adding to the end of the table
        if (partIndex != partNum)
        {
            // this partition needs to be added in the order that it appears on the disk - so this may involve
            //  shifting some of the existing partition entries to open up the partition entry where this belongs
            tmpbuffer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 (partNum * sizeof(PARTENTRY)));
            tmpbuffer1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 ((partNum -1) * sizeof(PARTENTRY)));

            for (; partNum > partIndex; partNum--)
            {
                memcpy(tmpbuffer, tmpbuffer1, sizeof(PARTENTRY));
                tmpbuffer--;
                tmpbuffer1--;
            }
        }
    }
    else
    {
        buffer = (PBYTE)LocalAlloc(LMEM_ZEROINIT, state->diskInfo.di_bytes_per_sect);
        if (!buffer)
            return FALSE;

        // add header and trailer info to the MBR
        *(WORD *)(buffer + BOOT_SIGNATURE) = BOOTSECTRAILSIGH;
        buffer[0] = 0xE9;
        buffer[1] = 0xfd;
        buffer[2] = 0xff;
        partNum = 0;
    }

    tmpbuffer = (PPARTENTRY)(buffer + PARTTABLE_OFFSET + partNum * (int)sizeof(PARTENTRY));

    // create the partition entry for the extended partition
    bResult = ConvertLBAtoCHS (state, snSectorNum, &tmpbuffer->Part_FirstTrack, &tmpbuffer->Part_FirstHead, &tmpbuffer->Part_FirstSector);

    tmpbuffer->Part_FileSystem = fileSysType;
    tmpbuffer->Part_StartSector = (DWORD)snSectorNum;
    tmpbuffer->Part_TotalSectors = (DWORD)snNumSectors;

    bResult = ConvertLBAtoCHS (state, tmpbuffer->Part_StartSector + tmpbuffer->Part_TotalSectors -1, &tmpbuffer->Part_LastTrack, &tmpbuffer->Part_LastHead, &tmpbuffer->Part_LastSector);

    bResult = WriteSectors(state, 0, 1, buffer);
    LocalFree(buffer);

    return bResult;

}

-----------这些都是创建分区之后做的事情,我要找出创建分区的函数在哪里,估计也会在这里。

网友C:
BINFS会调用CreateMBR()创建一个符合FAT的MBR,如果你不知道MBR的作用和结构请参考微软的FAT32白皮书。
BINFS将FLASH格式化后调用这个函数。然后eboot用CreatePartition()或BP_OpenPartition()创建一个主分区,用于存放wince的影像。然后在某处还会调用这两个函数创建一个扩展分区,并将扩展分区的信息写进MBR以便支持FAT文件系统。FAT文件系统就是在这个分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NFS会调用CreateMBR()创建一个符合FAT的MBR,如果你不知道MBR的作用和结构请参考微软的FAT32白皮书。
BINFS将FLASH格式化后调用这个函数。然后eboot用CreatePartition()或BP_OpenPartition()创建一个主分区,用于存放wince的影像。然后在某处还会调用这两个函数创建一个扩展分区,并将扩展分区的信息写进MBR以便支持FAT文件系统。FAT文件系统就是在这个分区上的

哈哈,chenwei你也跑来了。关键时刻,校友帮忙,THANKS!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INC------------这里有大量文件系统相关的头文件。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STOREMGR\store.cpp(104):BOOL CStore::GetPartitionDriver(HKEY hKeyStorage, HKEY hKeyProfile)

-------------从这个函数的参数以及名字可以看出,作用是加载分区的驱动,并且和注册表相关,虽然微软很少注释,但是它的命名方式使人很容易理解程序。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INC\storemain.h(31):BOOL   WINAPI STG_CreatePartition(PSTOREHANDLE pStoreHandle, LPCTSTR szPartitionName, DWORD dwPartType, DWORD dwHighSec, DWORD dwLowSec, BOOL bAuto);
========================================

BOOL   WINAPI STG_CreatePartition(PSTOREHANDLE pStoreHandle, LPCTSTR szPartitionName, DWORD dwPartType, DWORD dwHighSec, DWORD dwLowSec, BOOL bAuto);

----------这个函数应该是创建BINFS和FAT分区的。但是我找不到它在哪里被调用,难道是在内核包装起来,看不见的?

网友:
先看两天微软FAT白皮书先,然后再来做个总结,
高人请来留笔
两天后结贴。

网友C:
我晕,你是啊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你是啊赖?,哈哈

-------------------------------很少见你回帖啊。还没有和XXX确立关系?不行啊,见到有美女头像的才回帖。你的还没有搞定?

网友:
哈哈,还是你激情高昂,我的暂时放下

网友:
介绍一下我们的实现:
1.在烧写的时候,需要通过BP_OpenPartition建立三个分区,RAW,Binfs和Fatfs;
2.分别将RAW和Binfs的数据烧进去,同时,要注意将这些Sector标成ReadOnly;
3.注册表里要置上这些文件系统的相应信息;
4.Config.bib里有留有Binfs Chain的位置;
5.要将IPLMain修改一下,在初始化的时候,去检查读出MBR,找到Rawfs的位置,将其拷入RAM运行;
6.要将bootpart.cpp中CreatePartition调用WriteLogicalNumbers的一段去掉,防止系统写入错误的逻辑扇区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介绍一下我们的实现:
1.在烧写的时候,需要通过BP_OpenPartition建立三个分区,RAW,Binfs和Fatfs;
2.分别将RAW和Binfs的数据烧进去,同时,要注意将这些Sector标成ReadOnly;
3.注册表里要置上这些文件系统的相应信息;
4.Config.bib里有留有Binfs Chain的位置;
5.要将IPLMain修改一下,在初始化的时候,去检查读出MBR,找到Rawfs的位置,将其拷入RAM运行;
6.要将bootpart.cpp中CreatePartition调用WriteLogic…

多谢分享。

网友:
SD卡看得有点眉目了,估计下周又可以看这个了。

网友E:
建议你研究一下微软的源码,从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storemgr中的Storemain.cpp里的InitStorageManager开始看起,跟踪整个流程,你就会清楚BinFS以及FAT文件系统的建立流程以及文件系统和分区驱动、块设备驱动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研究一下微软的源码,从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storemgr中的Storemain.cpp里的InitStorageManager开始看起,跟踪整个流程,你就会清楚BinFS以及FAT文件系统的建立流程以及文件系统和分区驱动、块设备驱动之间的关系。

你也没有休息啊。谢谢

我前几天看了,不过还搞不懂流程。搞定SD卡先,然后花半个月看文件系统。到时候wince就会越来越顺了。

网友:
SDI Response Register 0 (SDIRSP0)
Register Address R/W Description Reset Value
SDIRSP0 0x5A000014 R SDI response register 0 0x0
SDIRSP0 Bit Description Initial Value
Response0 [31:0] Card status[31:0](short), card status[127:96](long) 0x00000000

----2440的数据手册不够详尽啊。充其量是个寄存器地址表达表。有些东西说的不清不楚。唉,害惨我了。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15/11/699a5dd0-5076-4db6-a85e-a8b233112352.html?seed=1042151893---------这个帖子和这个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来看看。最近shuiyan牛人都不来了。哈哈。项目忙吧,有半个月没有见到他了。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04/09/5A59B7C6-0529-481C-85A7-F1BB3EF9A035.html---------这个帖子也相当不错。唉,继续奋斗!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116/14/A3852A4D-49F9-4BC6-A94E-7C15DC6E1565.html-----wince5如何实现Flash 剩余空间自动分区格式化并加载

一起拿shuiyan牛人发的帖子。看着shuiyan的老帖子,感觉到他的牛人成长历程。

网友:
终于完成SD卡的裸机程序了,今天继续。有谁比较了解文件系统的,好想找个人来请教

网友F:
我在MDOC上实现Binfs根本就没调用Eboot里面的函数去创建分区,而是直接调用MDOC提供的格式化Image分区为FAT格式,然后把标志改成BINFS
以前用2440的时候实现Binfs是用PocketStoreII的代码格式化分区,然后修改BINFS分区的标志的,这样看起来其实只需要把存放Image的分区标志位置成BINFS就OK了,关键部分还是在Image的制作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MDOC上实现Binfs根本就没调用Eboot里面的函数去创建分区,而是直接调用MDOC提供的格式化Image分区为FAT格式,然后把标志改成BINFS
以前用2440的时候实现Binfs是用PocketStoreII的代码格式化分区,然后修改BINFS分区的标志的,这样看起来其实只需要把存放Image的分区标志位置成BINFS就OK了,关键部分还是在Image的制作上面。

----------------这个和优龙的办法相似啊。优龙的BIOS是ADS写的,根本不可能像在eboot下面那样,创建分区。我再仔细看看这些东西。

网友:
其实把Eboot下面的代码拿出来,写个MBR到最前面也是可以的,我们实际也这样使用过
根本的原理就是Binfs起动的时候要去检查Image这个分区的MBR,看它的标志是不是BINFS的
现在Binfs文件系统实现的代码已经全部公开,有兴趣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Debug一下看看,很容易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我看到网上的资料说使用FAL+FMD的结构时透过文件系统访问Nand时会先透过FAL层,之后才调用FMD的操作对Nand进行操作。这里有个问题不太明白,对于BINFS来说不需要透过FAL而是直接从Nand上读取,而底层的驱动就只有一个,那么对于BinFS的操作是如何解析的?还是说BINFS直接作为RamImage直接加载到RAM?

网友:
BINFS肯定是要直接加载到RAM的
从代码来看BINFS对Flash的访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驱动支持DSK_IOCTLS_XXXX的,这会通过Storage来调用驱动的IOCTL接口来读写Flash,我们用的MDOC的驱动就是这样的;另一种是驱动不支持DSK_IOCTLS_XXXX的,它应该是通过文件系统的API(ReadFile,WriteFile)来实现读写Flash,所以我觉得你们用的FAL+FMD架构的驱动,BINFS需要透过FAL层来对Flash的读写。

网友: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FSD\BINFS\SRC---------这是BINFS的源码,
这个BINFS也是由文件管理器管理的吧,通过文件系统过滤器。今天好累,明天上班再看了

网友:
WinCE Storage Manager 分析这篇文章不错,哎总算搞懂一些了

网友:
根据文件系统的结构,在文件管理器的最上层是file system filter(文件系统过滤器,作用是识别加载的文件系统类型?),那这部分的代码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
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BINFS+FAT的分界点,
现在最终回到原点

我查到loader.h所在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INC\loader.h(21):    loader.h   Catfish Boot Loader definitions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eboot\ether.c(15):#include "loader.h"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eboot\flash.c(35):#include "loader.h"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eboot\fmd.cpp(30):#include "loader.h"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eboot\main.c(52):#include "loader.h"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eboot\usb.c(16):#include "loader.h"

-------------很显然这个BINFS和FAT的分界是在loader.h中完全实现了。这个topic完全只是和驱动相关的东西,我居然跑到上层去找答案,什么文件管理器什么的,奶奶的,其实上层只是弄个接口而已,到最终还不是要靠驱动来实现?!日,真是愚不可及!
-------------不过这个问题是我阴差阳错的看懂了不少注册表以及文件系统的架构,冥冥之中,自有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研究一下微软的源码,从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storage\storemgr中的Storemain.cpp里的InitStorageManager开始看起,跟踪整个流程,你就会清楚BinFS以及FAT文件系统的建立流程以及文件系统和分区驱动、块设备驱动之间的关系。

-------------照着这样看下去,确实有些帮助,但是我看的很迷惑。
=============================================================

文件系统在哪里调用了flash驱动?怎么我搜索这些函数都找不到在哪里调用的?
我估计这些代码微软没有开源 有很多代码你找不到

还有,微软本来自带一套flash驱动,是不是要修改makefile才能去掉它,修改成BSP下的flash驱动?

现在觉得这些微软的不爽了,看到一些代码,一直往下看,突然没有了,唉。

网友F:
还有,微软本来自带一套flash驱动,是不是要修改makefile才能去掉它,修改成BSP下的flash驱动?

Public下面的Flash的驱动拿出来用的话不需要修改makefile的,而是修改Sources文件,基本上只是把lib文件改成DLL文件输出就可以了
而且那些代码基本上可以通过Sysgen来控制编译,微软只不过是把最后的lib文件生成DLL文件放在makefile里去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微软本来自带一套flash驱动,是不是要修改makefile才能去掉它,修改成BSP下的flash驱动?

Public下面的Flash的驱动拿出来用的话不需要修改makefile的,而是修改Sources文件,基本上只是把lib文件改成DLL文件输出就可以了
而且那些代码基本上可以通过Sysgen来控制编译,微软只不过是把最后的lib文件生成DLL文件放在makefile里去做了

非常感谢。
---------------我的意思是,存在两个flash驱动,会不会造成冲突?为了只能使用BSP下面的flash驱动,在那里做了设置,请指点。
---------------还有,我发现BSP下面的flash驱动并没有导出那些流接口驱动函数的EDF文件,这是怎么回事,不导出那些流接口函数设备管理器(device.exe)怎么加载这些流接口函数?

-------------这个帖子这么久,差不多该结了。

网友:
songtitan牛人提示了我,就像个晴天霹雳——因为我一直认为BSP下的nand flash驱动是单层的!我按照你的提示,找到了flash块驱动,路径如下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FASL,的确,这里导出了以DSK开头的函数的EDF文件,和注册表相吻合。,但是我发现这个文件夹下的FMD.cpp文件并没有DSK开头的函数,这又是怎么回事?反而,这个fmd.cpp里面有FMD_ReadSector等和BSP flash驱动中相同的名字,我真的很迷惑。难道是我找的nand flash块设备驱动不正确。

我以前之所以认为BSP下面的flash驱动是单层的,除了有人说单层的以外,我看里面的函数FMD_ReadSector、FMD_Init完全是是单层驱动的标准写法啊,——我看过串口多层驱动,里面的PDD并不是这么写的。
但是BSP下面的flash驱动又不导出EDF文件,它是怎么加载的?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多层的,那BSP下面的flash驱动是怎么被微软的代码调用的?我使用了PB的find in files功能,并没有找到被调用的地方。
------------------------
这些问题,我看了一周多,不得已才麻烦前辈,希望指点一下子。论坛里面只有你这些少数人才有能力回答这些了。谢谢。

网友:
我明白了,
开发Flash驱动的基本步骤如下:

1.       编程实现FMD_XXX函数,也可以用PB下微软提供的样例驱动程序。

2.       配置.def文件,将导出函数设置为DSK_XXX。其中DSK_XXX中的XXX与FMD_XXX中的XXX相对应。

3.       设置SOURCE文件。其中有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FAL是不开源的,
$(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eddk.lib

以及

SOURCELIBS=  \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al.lib

4.       编译链接,这样即可成功生成DLL文件。

5.       可用dumpbin/exports XXX.dll来验证导出函数是否正确。

6.       配置注册表,测试驱动。

------------------我太高估微软了,我以为他是开源的。我就这样中了圈套。并且微软的确有一套自己所谓的flash驱动,可惜没有用上------------但是如果不想用微软的驱动,想自己写,应该做些什么动作呢?

明天结贴了,希望结贴之前绿色字的问题有人来分享一下。
在此声明,songtitan前辈我要给他一半分,虽然他在这个帖子里面没有回帖,但是他却通过邮件给我了很大帮助,所以请版主不要以为我乱给分,我整天给他发邮件,他很及时回复,我想一定严重打扰了他做项目。
再次感谢eeworld所有人。

网友F:
FAL的代码现在也是公开的,在CE6.0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
自己写驱动?从头开始写,有这个必要吗?
不就是拿现在类似的驱动过来,修改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FAL的代码现在也是公开的,在CE6.0里面可以找到

是啊6.0很多开放了
但是我是5.0的

谢谢你,给分。明天早上吧。
看来我要早点6.0了。

网友:
自己顶上去,明天14点结贴了。哈哈,最长的帖子。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