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Tornado自带的TCL命令实现对当前工程的编译?

楼主:
问题:如何通过Tornado自带的TCL命令实现对当前工程的编译,不借助Tornado界面中所提供的编译操作,生成.o和.out文件。
实际上Tornado界面功能好像也是通过TCL命令来实现的,关键本人对TCL命令这块不太熟悉,有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有请大侠,有思路也是行得啊!

网友:
设置make所在路径,然后直接make可以么?
关于Tcl这块,Tornado online manual里也有提及啊。。。

网友:
是make命令吧
tcl是用来生成界面的

网友:
原是不清楚Tornado界面具体调用的是哪些TCL脚本命令。
关于自动编译Tornado工程,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
1.makegen.tcl与Project.wpj;(makegen.tcl是Tornado自身带的TCL脚本命令)
  CMD命令:makegen Project.wpj
  生成当前工程的Makefile
2.make命令
  CMD命令:make -f Makefile
  生成当前工程的.o或.out文件。
问题的关键:关于Project.wpj的生成,(脱离Tornado界面)有没有扫描源文件,自动生成Project.wpj的方法。(自己生成该文件可就有点麻烦啦)

网友:
上面我说的方法是具备可行性,结贴!

网友:
关于.wpj文件的生成也就是dependencies,我还是没找到相应的tcl脚本,这一步到底怎么实现?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