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层驱动程序如何用softice调试??

楼主(2008-08-18):
中间层驱动程序如何用softice调试??
我是新手,大家多指教.
2000 DDK下附带了源码passthru.我首先用softice symbol loader生成了passthru.nms,然后加载.然后在softice里设置断点bpx DriverEntry.最后安装驱动.可是为什么softice 没有截到DriverEntry函数呢??用DebugView看驱动正常运行了.
各位看看,我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安装
程序
如何
断点

网友A:
先把sys放到目标位置后再生成nm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