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如何开发wince5.0的程序,如何测试,如何运行ce5.0模拟器

楼主:
首先我要说我初次接触嵌入式开发。
再vs2003下面开发智能“只能设备应用程序”,vs2003本身就有windos ce net模拟器,可以非常轻松的运行模拟器,但是为什么vs2005下的就没有这个模拟器呢?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03从微软网站下载window ce 5.0无法安装,提示“需要 Windows 2000 SP4 或 XP SP1”,崩溃了!!!!
第一:大家在windows 2003下是如何安装ce5.0的?大家都是从什么地方下载的ce5.0,能不能提供一个下载地址?
第二:初次接触,安装了厂商提供的wince的sdk,以及微软的wince 5.0 standa若d sdk,据说本身就是模拟器但是为什么连接失败内?大家指点vs2005下下面如何正确使用wince sdk开发程序,能够顺利运行模拟器?我安装了“activesync”.听说sdk需要“导入”,该如何建立项目后导入?
第三:熟悉的人帮忙扫盲:vs2005开发wince5.0程序该如何正确配置环境,如何建立项目,如何简易轻松的调试程序,也就是想vs2003一样直接运行模拟器。
我翻约了晚上一些资料,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大家帮忙。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sorry, 没有在windows server 2003下使用过。

网友:
lenux:
能说说,正常vs2005开发wince 5.0 程序的环境要求吗?不一定非得windows server 2003平台,你们都用的什么环境?

网友:
模拟器是VS2005自带的,你调试的时候选择倒数第二个模拟器,就可以运行起来

网友:
我的vs2005里怎么没有wince的模拟器呢?因为盗版不好吗?

网友:
PB5 不能在2003 server上运行

网友:
serve 2003安装时会有问题,这个以前有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

建议是用XP,就完全没有问题了。VS2005安装的时候,记得选择智能设备支持。

网友:
下载一个ARM的模拟器就可以了。配置一下,可以正常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同仁支持,近日翻阅了,两年前的微软的一个教程,但是讲师比较明确的说,如果用模拟器还是用evc+vs2003好了,vs2005没有wince 5 的模拟器。

网友:
可以用platform builder建。
没有问题,我正在使用自己建的emulator,在vc2005下 ,ce5 的emulator

网友:
但是,问题是我的系统是windows 2003 server 没有把法安装ce5,platform builder,“lenux ”所说的方法我看到过,而且比较麻烦,我现在设备已经拿到手了,直接在设备上编程调试。

网友:
wince 5.0 的模拟器是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的,正如“lenux”说的,完全用PB可以自己做一个,还有个问题是,你非得要用Wimdows 2003吗?

网友:
zggxyx2004 :
不一定非要用windows server 2003,但是平常的开发工作,已经习惯windows 2003 server,因为这次开发pda手持设备,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更多的常规开发,需要更贴近实际的服务器的环境、数据库安装、iis等等,这种情况下我最好的系统就是2003server.这几天初步研究嵌入开发,感觉wince 5.0的环境似乎比较合适的是windows xp,不知道感觉对不对。

网友:
没有过对比,不敢乱下评论。
但我一直是xp+ce5+evc4,感觉挺顺手的。

网友:
最近我们有个课程设计是在嵌入式下编一个游戏,在模拟器下运行应用程序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