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怎么在 IESIMPLE 中 显示本地图片

楼主(2008-07-16):
怎么在 IESIMPLE 中 显示本地图片
小弟我看了 IESIMPLE 的代码
IDS_BROWSEFILTER "HTML Files@*.htm;*.html@Text Files@*.txt@GIF Files@*.gif@JPEG Files@*.jpg;*.jpeg@AIFF Files@*.aif;*.aiff@XBM Files@*.xbm@All Files@*.*@"
IE是 可以显示 这个文件和图片的
我想找到 IE的地址入口点 写入 本地图片的地址 让IE显示 本地的图片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 可行 源代码我看了几遍 也没发现可以 写入 地址的信息
初学IE 希望有大侠 指点!
图片
信息

网友A:
编译成一个exe,然后用命令行方式打开exe,参数是本地图片的地址。
Createprocess api。
试试行不行。

网友B:
源代码中没有地址传入接口?那示例程序怎么能打开希望地址的文件呢?心灵感应?

网友C:
谢谢 沙发 我只想 改变我传入的图片地址 来显示不同的图片
所以找到地址传入接口很重要
你们谁有兴趣看 IESIMPLE 的源代码
可以Q我 10648820
程序是我在EVC改好的可以直接编译

网友D:
显示不同页面使用的是HandleNewWindow2
两个参数都可以用。
我上面说的方法可以用第一个参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