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怎么对物理地址直接操作?

楼主:
原来在MIPS下加上偏移量0xA0000000就行了
那ARM下呢?该怎么做?
小弟用的是S3C2440

网友:
在启动以后就不能直接读写物理地址了,在bootloader可以。
关于虚拟地址,看看何宗键老师的书,比较详细

网友:
我跑LINUX,需要对ARM里的Memory Controller寄存器进行一些配置
我的意思是想知道可不可以在LINUX内核驱动里对物理地址操作
如果不行的话要进行怎么样的地址转换?

网友:
regs1 = ioremap_nocache(0x48000000,4);
  printk("regs1 is:0x%x \n",regs1);
        writeb(0x10,regs1);    // step 1
        printk("222222222222222\n");
        writeb(0x19,regs1+1);
        writeb(0x12,regs1+2);
        writeb(0x22,regs1+3);

这是我中间截取的一段代码
我的目的是在物理地址0x48000000开始写入值0x22121910
程序运行的时候  regs1 is:0x********  能显示 (********具体数值没记)
后面的222222222222就不显示了
也就是说在写入数据的时候出错了(step 1) 没运行下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对别的也是这样写的  能运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