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设置注册表

楼主:
wince需要每次启动的时候把某个注册表的值设置为默认值,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是这样的:不管如何修改注册表中的某个值,系统下次启动的时候都希望其恢复到默认值。
而且是某一项,其它项还要可以正常修改。如果是所有项都恢复到默认值,可以采用非HIVE型的注册表。

网友:
做一个开机自动运行服务,操作注册表,注意开机服务的启动顺序,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注册表里的init里添加启动(需
HIVE支持)

网友:
如果重起不丢注册表信息,可以使用3楼的方法。

要是丢了。只能在pb中设定死那个注册表值。
这样每次启动就只能用那个设定死了的值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应该像2楼说的那样:不管如何修改注册表中的某个值,系统下次启动的时候都希望其恢复到默认值。
而且是某一项,其它项还要可以正常修改。而且,这个默认值得设定要早于检测设备插上USB前面。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

如果设备插上了usb(usb线联到了pc),做存储模式初始化之前有个动作:

1.如果要进行USB存储模式初始化,且注册表的某个键值为1,-〉2.findwindows()....等处理函数->3.usb存储模式初始化.

但是如果是系统插上usb线reset后,在系统还没完全加载起来时,如果满足了条件1,进入第2步的时候findwindows()函数就会报错,所以我希望每次reset的时候某个注册表的键值为0.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