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2文件系统移植问题

楼主(2008-11-26):
yaffs2文件系统移植问题
首先说下环境吧,linux系统 内核2.6.24,flash 是一片 K9F4G08( 512M ), 内存128M,
用mtd工具烧写 yaffs2文件的时候:
大于7M的文件就出错,unable handle kernel paging 。。。。。 这样的错误,位置是7M的那个块位置处(应该不是坏块的问题,因为检测过没检测出坏块来)
直接往usr下拷贝也是类似的错误,只是位置不太一样,
小页早就弄成功,我想问下,由 64Mnand flash 扩展到 512M需要注意些什么??有需要特别修改的地方吗
有谁做过或者觉得有可能的地方都说下,谢谢了先
位置
FLASH

网友A:
我的那个错应该是SDRAM造成的,SDARM只能映射到那么大,后来换片发现是SDRAM的问题
具体为什么SDRAM出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楚

网友B:
你是如何烧写的文件系统呢?
yaffs提供了mkyaffs但yaffs2没有
如果自己写烧写程序的话要把校验位也写进去,这个应该与小页类似
还有注意一下yaffs2文件系统调用的底层函数是否跟内核中的相对应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