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翻页

楼主:
如何做图片翻页效果,好像翻书本那样?
没什么头绪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什么好的资料?
谢谢了

网友:
没有!

这种效果 ,只有PC上有。
CE下要实现,效果也不会好的,因为系统的处理能力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这种效果 ,只有PC上有。
CE下要实现,效果也不会好的,因为系统的处理能力有限。

--------------------------------------------
那要是在PC是用VC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这个估计要使用第三方软件了。VC有什么OpenG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要使用第三方软件了。VC有什么OpenGL吧。


恩,但我没用过OpenGL;
自己写算法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要使用第三方软件了。VC有什么OpenGL吧。


恩,但我没用过OpenGL;
自己写算法不可以吗?

效率,这是关键!

网友:
自己写算法当然可以,但是你不行,因为你不会写。哈哈。

网友:
在CE上效率应该完全可以达到的,因为只是平面投影,完全不用OpenGL或者D3D

网友:
flash怎么样?

网友:
关注一下,算学习了

网友D:
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晚上尝试了一下,320*240的WM5模拟器上全屏翻转开始很慢,后来三角函数该查表方式,浮点改用定点数计算,速度还算可以,流程还可以优化不想再改了

投影公式还算是好推

X = L * w / ( L + h * sin α )
Y = L * h * cos α / ( L + h * sin α )

X,Y是投影后的坐标点,w,h是原始图像坐标,α 是翻转的角度,逐点投影就行了,投影过程中会出现空白点注意做插值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晚上尝试了一下,320*240的WM5模拟器上全屏翻转开始很慢,后来三角函数该查表方式,浮点改用定点数计算,速度还算可以,流程还可以优化不想再改了

投影公式还算是好推

X = L * w / ( L + h * sin α )
Y = L * h * cos α / ( L + h * sin α )

X,Y是投影后的坐标点,w,h是原始图像坐标,α 是翻转的角度,逐点投影就行了,投影过程中会出现空白点注意做插值处理

LS很牛啊!一直想弄弄,总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忘记说了 L 是视点到投影平面的垂直距离,这个距离不固定可以自己取一个,一般1到3个图像高度吧

网友:
这些效果完全可以达到,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 但没找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晚上尝试了一下,320*240的WM5模拟器上全屏翻转开始很慢,后来三角函数该查表方式,浮点改用定点数计算,速度还算可以,流程还可以优化不想再改了

投影公式还算是好推

X = L * w / ( L + h * sin α )
Y = L * h * cos α / ( L + h * sin α )

X,Y是投影后的坐标点,w,h是原始图像坐标,α 是翻转的角度,逐点投影就行了,投影过程中会出现空白点注意做插值处理

在模拟器上都不慢了, 那真机肯定行, 可不可以Email一份你的demo代码给我, 学习一哈.
pjg159716107@yahoo.com.cn

网友:
这个要做图像处理的来搞吧。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晚上尝试了一下,320*240的WM5模拟器上全屏翻转开始很慢,后来三角函数该查表方式,浮点改用定点数计算,速度还算可以,流程还可以优化不想再改了

投影公式还算是好推

X = L * w / ( L + h * sin α )
Y = L * h * cos α / ( L + h * sin α )

X,Y是投影后的坐标点,w,h是原始图像坐标,α 是翻转的角度,逐点投影就行了,投影过程中会出现空白点注意做插值处理

------------------------------------------------------------------------------------------------
先谢谢了
我先去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牛人一堆堆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晚上尝试了一下,320*240的WM5模拟器上全屏翻转开始很慢,后来三角函数该查表方式,浮点改用定点数计算,速度还算可以,流程还可以优化不想再改了

投影公式还算是好推

X = L * w / ( L + h * sin α )
Y = L * h * cos α / ( L + h * sin α )

X,Y是投影后的坐标点,w,h是原始图像坐标,α 是翻转的角度,逐点投影就行了,投影过程中会出现空白点注意做插值处理

------------------------------------------------------------------------------------------------
我做出来结果不对啊,结果显示一条直线,不知道那里错了,哎。
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吗?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
#define SCREEN_WIDTH  240
#define SCREEN_HEIGHT 320
#define LEN                SCREEN_HEIGHT*2 //视距

#define FLOAT_OFFSET (0x1000)

long SIN_LOOK[360];
long COS_LOOK[360];

void InitGlobal()
{
    for (int angle=0; angle < 360; angle++)
    {
        float rad_angle = (float)(angle * 0.0174533);
        SIN_LOOK[angle] = sin(rad_angle)*FLOAT_OFFSET;
        COS_LOOK[angle] = cos(rad_angle)*FLOAT_OFFSET;
    }

}

void Projection(int nMapX, int nMapY, int iAngle, int &n3DX, int &n3DY)
{
        long tmpX = nMapX - SCREEN_WIDTH/2;
        long tmpY = nMapY - SCREEN_HEIGHT/2;

        long fa = tmpY*SIN_LOOK[iAngle] + LEN*FLOAT_OFFSET;

        int nX = LEN*tmpX*FLOAT_OFFSET/fa;
        int nY = LEN*tmpY*COS_LOOK[iAngle]/fa;

        n3DX = nX + SCREEN_WIDTH/2;
        n3DY = nY + SCREEN_HEIGHT/2;
}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fine SCREEN_WIDTH  240
#define SCREEN_HEIGHT 320
#define LEN SCREEN_HEIGHT*2 //视距

#define FLOAT_OFFSET (0x1000)

long SIN_LOOK[360];
long COS_LOOK[360];

void InitGlobal()
{
    for (int angle=0; angle < 360; angle++)
    {
float rad_angle = (float)(angle * 0.0174533);
SIN_LOOK[angle] = sin(rad_angle)*FLOAT_OFFSET;
COS_LOOK[angle] = cos(rad_angle)*FLOAT_OFFSET;

--------------------------------------------------
好像还是不对啊,还是一样的
我跟踪了下代码,发现 n3DY的值算出来是固定了 n3DY  = SCREEN_HEIGHT/2;
就是说那个nY 得值算出来一直都是0;

网友:
不知道EVC能使用OpenGL吗?

网友:
一天了,navi_dx 还没来呢,继续等

网友:
可以用WPF么wince?

网友:
可以使用QT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D:
你传入的角度是多少?iAngle如果是90,nY一直都是0,相当于图片垂直于屏幕,如果是0,应该传入传出坐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传入的角度是多少?iAngle如果是90,nY一直都是0,相当于图片垂直于屏幕,如果是0,应该传入传出坐标应该是一样的


我传入45°,

网友:
navi_dx 你可以把你整个代码贴上来么,

网友:
测试代码很乱
主要的代码就这些了,你是没有调用InitGlobal() 吧,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要调用一次InitGlobal() 初始化三角函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代码很乱
主要的代码就这些了,你是没有调用InitGlobal() 吧,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要调用一次InitGlobal() 初始化三角函数表

----------------------------------------------------------
是没有调用InitGlobal(),但是我现在测试先不优化,就直接用SIN和COS函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