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好的elf文件会被程序烧写器烧写到flash的什么位置?

楼主:
问一个嵌入式开发中比较基础的问题。
编译好的elf文件会被程序烧写器烧写到flash的什么位置?flash中会包含efl头,短头表吗?是不是和链接文件有关?
我的开发环境是mpc55xx + windriver编译器 烧写器是multi usb for mpc55xx.
我的链接文件:
MEMORY
{
    ResetVector : org = 0x00000000, len = 0x00000008
    Entry       : org = 0x00000010, len = 0x0000FFF0
    Vectors     : org = 0x00010000, len = 0x00001000
    Handlers    : org = 0x00011000, len = 0x0000F000
    Flash       : org = 0x00020000, len = 0x000DC000
    Eeprom      : org = 0x000FC000, len = 0x00004000
    Sram        : org = 0x40000000, len = 0x0000F000
    Heap        : org = 0x4000F000, len = 0x00000100
    Stack       : org = 0x4000F100, len = 0x00000F00
}

SECTIONS
{
   .ResetVector LOAD (0x00000000) : { *(.ResetVector) } > ResetVector
   .Entry LOAD (0x00000010)       : { *(.Entry)       } > Entry
   .Vectors LOAD (0x00010000)     : { *(.Vectors)     } > Vectors
   .Handlers LOAD (0x00012000)    : { *(.Handlers)    } > Handlers
    GROUP : {
        .             : {}
        .reset        : {}
        .text (TEXT)  : {
            *(.text)
            *(.rdata)
            *(.rodata)
            *(.frame_info)
            *(.init)
            *(.fini)
            *(.eini)
        }
        .sdata2(TEXT) : {}
        .ctors        : {}
        .dtors        : {}
        extab         : {}
        extabindex    : {}
        __DATA_ROM    = .;
        __ROM_END     = . + SIZEOF(.data) + SIZEOF(.sdata);
    } > Flash
    GROUP : {
        __DATA_RAM    = .;
        .data  (DATA) LOAD(__DATA_ROM) : {}
        .sdata (DATA) LOAD(__DATA_ROM + SIZEOF(.data)) : {}
        __DATA_END    = .;
        .ramnini      : { *(.ramni) }
        __BSS_START   = .;
        .sbss (BSS)   : {}
        .bss  (BSS)   : {}
        __BSS_END     = .;
    } > Sram
}

/* ********************************************************************** */
/* __HEAP_START : Used by sbrk.c: start of memory used by malloc() etc.   */
/* __HEAP_END   : Used by sbrk.c: end of heap memory                      */
/* __SP_INIT    : Used by crt0.s: initial address of stack pointer        */
/* __SP_END     : Used by sbrk.c: only used when stack probing            */
/* __DATA_ROM   : Used by init.c: start of initialized data in ROM        */
/* __DATA_RAM   : Used by init.c: start of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
/* __DATA_END   : Used by init.c: end of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
/* __BSS_START  : Used by init.c: start of uninitialized data             */
/* __BSS_END    : Used by init.c: end of data to be cleared               */
/* ********************************************************************** */
__SP_INIT       = ADDR(Stack) + SIZEOF(Stack);
__SP_END        = ADDR(Stack);
__HEAP_START    = ADDR(Heap);
__HEAP_END      = ADDR(Heap) + SIZEOF(Heap);

/* ************ used in Exceptions.c for IVPR initialization ************ */
__EXCP_HANDLER  = ADDR(Handlers);
__IVPR          = ADDR(Vectors);

/* *********** EEPROM Definition (used for EEPROM operation) ************ */
__EEPROM_START  = ADDR(Eeprom);
__EEPROM_SIZE   = SIZEOF(Eeprom);
__EEPROM_END    = ADDR(Eeprom) + SIZEOF(Eeprom);

/* ********* L2 SRAM Location (used for L2 SRAM initialization) ********* */
L2SRAM_LOCATION = 0x40000000;

/* **** Some targets use an extra underscore in front of identifiers **** */
___HEAP_START   = __HEAP_START;
___HEAP_END     = __HEAP_END;
___SP_INIT      = __SP_INIT;
___SP_END       = __SP_END;
___DATA_ROM     = __DATA_ROM;
___DATA_RAM     = __DATA_RAM;
___DATA_END     = __DATA_END;
___BSS_START    = __BSS_START;
___BSS_END      = __BSS_END;

/* ******************************* The End ****************************** */

网友:
关注。。。
这个可以由链接文件决定吗?
我原来写的烧写flash程序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指定的。
照你的链接文件,是不是就放在了flash的起始地址?因为reset在flash的0地址

网友:
不清楚呀,就是没搞清楚原理呀,MEMORY里的地址应该是虚拟地址,具体要靠MMU怎么设置的,55xx的flash的物理地址是从0x00开始的。

网友:
烧录到flash的,都是CPU可识别的二进制代码。没有任何别的多余的文件头信息。

elf的文件头是提供给烧录软件识别的,软件以此判断是否是正确的elf文件,并按照elf文件规范查找有效的二进制代码,将这些二进制代码烧录到flash中,其余所有和elf有关的信息都不会烧录。

烧录的位置由CPU的规范决定。CPU上电启动时,会从一个固定的地址读取代码并执行,这个地址就是烧录时的起始地址,所有的可执行二进制代码依次往后放。

网友:
还有,烧录时是不牵涉虚拟地址的,全都是物理地址。既然flash从0x0开始,那么就说明CPU启动时是从0x0读代码。
在代码运行中才会配置并使能MMU,以后的地址才会使用虚拟地址,并由MMU接管进行转译及映射。

网友:
那输出到SRAM中的段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直接拷贝到sram就行。用函数的相对地址来定位。

网友:
        .text (TEXT)  : {
            *(.text)
            *(.rdata)
            *(.rodata)
            *(.frame_info)
            *(.init)
            *(.fini)
            *(.eini)
        }

指示了你的Flash数据排布情况
除了生成elf文件,编译器一般都可以根据配置生成对应的符号位置对应信息文件。或者有专门的小程序根据elf文件来生成这个文件。看这个你就能知道哪个变量放在哪个位置了。我以前做的编译器ADT1000就有个专门的工具来做这个事情。

网友:
程序根据linker文件来生成elf文件和数据文件(.bin文件或者.o等等),然后把相应的数据文件烧写到flash就行了。
elf只是生成的一个显示程序在flash中位置和大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