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怎末调试呀, 我装了softICE,怎吗用啊? 必须把 ...

楼主(2008-04-01):
USB驱动怎末调试呀, 我装了softICE,怎吗用啊? 必须把该驱动安装, 再写一个应用程序才可以调试吗?
USB驱动怎末调试呀, 我装了softICE,怎吗用啊? 必须把该驱动安装, 再写一个应用程序才可以调试吗?
刚接触驱动, 大家请帮忙?
安装
应用程序

网友:
那也不一定,有的驱动,是不需要接口程序的.softICE具体使用,一两句话也讲不清,你到驱网上去看相应资料.比较简单.

网友A:
不一定要写应用程序,但你必须保证的你的驱动程序在运行.SOFTICE的使用建议去http://bbs.driverdevolopment.c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