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下GPRS拨号连接上网!

楼主(2008-07-05):
wince系统下GPRS拨号连接上网!
wince4.2系统下,新建连接->拨号连接->...+cgdcont=1,"ip","cmnet" *99***1#
其他的都是默认的设置,,但是连接不上,,出错在:
端口不可用:该端口配置不正确,或者其他程序正在使用该端口.
请问GPRS模块上网到底要怎么配置啊?是不是在某些不注意的地方要修改什么?
cmnet
wince
程序
上网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GPRS能连上吗?用一个串口测试程序发
AT(回车)
如果返回OK,说明能通过串口连上。
如果还是和刚才一样的错误,那说明串口有问题。

网友:
串口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今天莫名其妙的就好了,谢谢楼上的关注!分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