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下面的语句怎么生成呢?

楼主(2008-09-05):
xml下面的语句怎么生成呢?
xml

网友A:
你想要问什么?

网友B:
用类似的语句实现啊
如果用
iXMLDoc->createNode( vType, L"c:contact", L"", &pNoddy );
iXMLDoc->appendChild( pNoddy, &pOut);
返回错误
如果用
iXMLDoc->createNode( vType, L"contact", L"c", &pNoddy );
iXMLDoc->appendChild( pNoddy, &pOut);
得到的语句c变成属性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这些是不是你用gsoap生成的阿?这些不需要你来控制吧

网友D:
我要用msxml DOM来生成,即使头不生成,后面的节点同样也有这个namespace的问题啊
CComPtr
iXMLDoc;
iXMLDoc->createNode( vType, L"c:contact", L"", &pNoddy ); //这句运行失败
而
CComPtr
iXMLDoc;
iXMLDoc->createNode( vType, L"contact", L"", &pNoddy ); //成功
我想知道用xml dom生成xml文件时。怎样把域名加到节点名上。

网友E: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可以到WEB开发版面问问
问到了也告诉我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