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夹纸了,不用客服,有好办法吗?

楼主(2008-03-22):
打印机夹纸了,不用客服,有好办法吗?
打印机夹纸了,不用客服,有好办法吗?急急急!
打印机
客服

网友A:
自己把纸抽出来即可,不会弄坏打印机的。

网友B:
谢谢,纸时取出来了,但是要让它以后都不加纸咋办呢?

网友C:
多试试,如果多次夹纸,可能是打印机故障了,照手册修改测试。

网友D:
谢谢,纸时取出来了,但是要让它以后都不加纸咋办呢?
==============================================
以后不要用纸打印就不会夹了

网友E:
人才!实在是个人才!

网友F(2008-04-30):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