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在嵌入式机上建立SQL数据库的具体方法?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在嵌入式机上建立SQL数据库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样的呢?我知道在PC机上用SQL SERVER 2000 在查询分析器里面建立,可是又该怎么应用SQL FOR CE呢?在哪里编程?还是通过PC机移植?
毕设有这方面的内容,要求在嵌入式系统建立一个数据库,包含查询,插入,删除,保存等功能,请各位大侠给点思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以前没怎么学硬件,不胜感激!   e-mail:  the_gadfly@163.com

网友A:
可以用sqlite,sqlce都可以,网上搜吧。很多例子的。

网友:
谢谢,我想用SQL SERVER CE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在那里下手编程?总体的步骤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qlite,sqlce都可以,网上搜吧。很多例子的。

网友B:
以前没怎么学硬件?这个应该主要是软件操作吧。

要在定制wince的时候把SQL CE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怎么学硬件?这个应该主要是软件操作吧。

要在定制wince的时候把进去

对,是软件。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甚至都没摸过板子。我在想把SQL CE加进去以后,它只是提高了SQL支持,但你还是得用某个软件啊!是什么,该怎么用呢,我知道我的问题很幼稚,可我就是不会啊!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