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选型的问题~用什么片子好点~大侠们推荐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板子 大侠们给我推荐一些比较实惠的芯片啊~网上找的是各人说各人的好处~小弟初来咋到~先谢谢各位拉!!!

网友:
PWM, STC的便宜

网友:
随便弄一个,哪个熟悉就是哪个好
不然网上会有哪么多的意见?
用自已熟悉的就是最好的
如果都不熟,就用最易学的

网友:
根据大侠客们的建议我又找了下~打算用STC89C51控制ULN2000驱动UMX1来做了,大侠们看可以吗?可以的话给我看看大概要多少钱钱啊?行的话就结帖子了~还望大家给点建议哈~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下啊~急啊!!!

网友:
我以前用AT89S52+ULN2003控制过小步进电机,效果挺好,AT89S52现在6块钱一片,ULN2003好像也不贵

网友:
好了~谢谢大家了~小弟新人 分数不多 委屈大家了 这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