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verilog HDL 写一个简单的数字分频器,请各位大虾给 ...

楼主(2008-12-04):
要用verilog HDL 写一个简单的数字分频器,请各位大虾给下代码参考
测试频率为10HZ~9999.9HZ
误差在0.05HZ之内
输入口:
测试信号:clkx
标准时钟信号:clk,
测试
信号
分频器

网友A:
需要几分频?占空比要求多少?很简单的问题啊,是作业吧

网友B:
如果是方波的话,直接用计数器计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几个周期后取平均求倒数就可以了。
如果是正弦波的话,可以用AD后做FFT变换;也可以直接用比较器将起转换为方波后按方波处理。

网友C:
其实就是编个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