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驱动返回点的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08-04-28):
触摸屏驱动返回点的问题,求助高手!
我做一个全屏的手写 ,程序 ,用的方法是截获触摸屏的驱动 ,我成功截获驱动后 ,使用驱动的接口函数TouchPanelEnable()函数的参数中的回调函数
得到了我点击触摸屏的点,但是现在出现了几个问题 ,一时我点一下会返回很多点的坐标,返回点的时间间隔好像和系统时钟 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返回点的数值总是很大 ,我的屏幕是240*320的 但是返回的点总是大于这个数值,并不是我所点屏幕位置的坐标。
急等!!!谢谢了先!
驱动
程序
接口

网友A:
你说的这2个都是很正常的。
之所以你觉得有问题,是你没有理解好。这里返回的,不是坐标点。

网友B:
那我想得到我点的坐标点,应该怎么做 ,他的回调函数确实是返回触摸笔的状态和X 和 Y 这个X和Y是干什么用的 ?
我想得到坐标然后在屏幕绘图。

网友C:
不用去看驱动。其实很简单,接收鼠标MESSAGE,这里面有坐标。

网友D:
我以前是这么做的,但是得到鼠标的点绘到那个窗体啊,我要到整个屏幕绘制手写的轨迹。
我看了汉王的和vs2005模拟器自带的全屏手写都是采用截获鼠标驱动的方式,我写了截获鼠标驱动的程序可以运行了现在,但就是得到的点不对
,要是想在我的截获程序里面得到鼠标的消息是否可行?这好像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