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按钮有没有好看的

楼主:
能不能把按钮设置成平面的??

网友:
自绘,随你怎么做!

网友:
做成三角形的也行!

网友:
搜一下以前的帖子。

就是贴图而已。

网友A:
CCeButtonST 我以前发布这个资源. 跟CButtonST 一样

网友:
继续做好人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416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eButtonST 我以前发布这个资源. 跟CButtonST 一样

非常好找,也非常好用!

网友:
我用C#开发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做好人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41622

确实好人,学习了!
自己也移植了这个类,但DISABLE状态不理想,学习了。。。

网友:
做一个图片按钮,然后添加到PictureBox组件上,双击该组件,编写相应事件代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KevinCEC : 我下了,编译通过,但无法在EMULATOR下运行啊? WCE X86 DEBUG ---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无法运行,如何修改WCE X86 为 WCE emulator?

网友:
都使用EVC开发的吗
我用C#

网友:
用图片做按钮是比较好的

网友:
比较笨但是肯定好用的办法就是新建工程了。
引用 10 楼 fushiqi 的回复: KevinCEC : 我下了,编译通过,但无法在EMULATOR下运行啊? WCE X86 DEBUG ---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无法运行,如何修改WCE X86 为 WCE e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