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一个多任务程序中用udp方式实现任务之间的通信,应该属于在本地机上实现通信,不知道怎么做啊,把ip设成一样的127.0.0.1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完全可以的,但是任务间通讯为什么要使用UDP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任务之间直接写函数调用不是比用任务更快吗?设一个标志来使用也不错啊.

网友:
you can use message queue

网友:
就绑定到本机的ip,用不同的端口就可以

网友:
用端口号标识不同的任务,ip地址就是127.0.0.1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