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
at89s52 昌振是11。0592 eeprom是at24c02
当我写10个1给eeprom 再读出来时,(16进制)31 20 31 20 31 20
对一个错一个,还很有规律性
请各位帮帮是什么问题

void start_i2c(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void stop_i2c(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void sendB(uchar c)
{
uchar bit1;
  for(bit1=0;bit1<8;bit1++)
   {
   //if((c<        //else SDA=0;
        SDA=(bit)(c&0x80);
    //_nop_();
        c=c<<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
   }
   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
   SCL=1;
   if(SDA==1)ack=0;
      else ack=1;
    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
}
uchar recB(void)
{
   uchar bit1,rc=0;
   SDA=1;
  for(bit1=8;bit1!=0;bit1--)
      {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
       rc=rc<<1;
       //if(SDA==1)rc=rc+1;
           rc=rc|((unsigned char)(SDA));
       _nop_();_nop_();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return(r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else SDA=1;
  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bit sendbety(uchar ad,uchar sad,uchar *str,uchar val)
{ uchar a;
  start_i2c();
  sendB(ad);
  if(ack==0)return(0);
  sendB(sad);
  if(ack==0)return(0);
  for(a=0;a   {
  sendB(*str);
  if(ack==0) return(0);
   str++;
  }
  stop_i2c();
  return(1);

}
bit recbety(uchar ad,uchar sad,uchar *str,uchar val)
{ uchar a;
  start_i2c();
  sendB(ad);
  if(ack==0) return 0;
   sendB(sad);
  if(ack==0) return 0;
   start_i2c();
   sendB(ad+1);
   if(ack==0) return 0;
  for(a=0;a   {
   *str=recB();
   ack_i2c(0);
   str++;
  }
   *str=recB();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1);
}

网友:
你再查一下你的时序?

网友:
时序有问题,另外可先把要写的区事先擦除一次

网友:
你是怎么写怎么读的呢?
为什么不把那部分代码也写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