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各位专家

楼主:
前几天, 项目组的软件出了问题, 老是崩溃. 攻关花了不少时间, 各相关部门的高手都请遍了, 只知道是内存使用的错误, 具体问题硬是没解决. 我用的是tornado + vxWorks系统, 所以来这里问问.

后来我检视代码, 发现是下面描述的这么个问题, 虽然搞定了, 但是大家仍然不大明白怎么回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wCmd;
    ....
    unsigned char* para;
}Cmd;

void foo(short wCnt)
{
    Cmd* pCmd = new Cmd[wCnt];
    memset(pCmd, 0, wCnd*sizeof(Cmd));

    for (short wIdx = 0; wIdx < wCnt; wIdx++)
    {
        pCmd[wIdx].para = new unsigned char[10];  //申请空间
        ........
    }

    delete []pCmd;  //没有释放各个Cmd的para
}

由于上面没有释放各个Cmd的para, 导致内存泄漏. 但软件出错肯定不是内存耗尽引起的, 因为这个内存泄漏非常有限, 而且只要软件一启动, 涉及到为STL的vector分配内存, 很可能就挂了.

但原因确实是这个, 因为把上面的 pCmd[wIdx].para 释放之后, 再也没出过问题.

不管是我个人还是其他大牛, 都对这事给不出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只能用: 跟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策略有关, 这种解释来糊弄自己.

特来向各位专家请教.

网友:
内存泄露引起的问题很多,不光是内存耗尽,

VxWork对内存处理的要求很高,严格执行分配内存释放内存的法则,减少程序的错误,增加程序的健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