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检测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耳机和喇叭切换的程序,操作系统是linux,cpu是我们公司产的基于arm9的芯片,耳机的插入检测和喇叭的打开关闭由两个gpio控制,假设是pa1和pa2,pa1检测耳机输入,如果耳机插入,pa1为高电平, 否则为低电平。如果采取中断的方式处理的话,需要设置pa1产生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断。但是由于这个cpu的gpio中断只支持单个边沿的中断产生,就是说,要么是上升沿中断,要么是下降沿中断。我尝试过两种方法:
     1,设置上升沿中断触发,在上升沿中断处理程序(耳机插入)后,触发一个定时器,让这个定时器不断轮询pa1的状态,如果pa1变低(耳机拔出),则设置pa2为高使能喇叭。否则继续触发定时器。这个方法的问题是,上升沿中断到来,但是有时候定时器却不能运行。
     2, 在中断处理中,更改gpio的中断产生方式。比如产生一个中断,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读取pa1的电平,如果为高,则设中断触发为下降沿中断。如果pa1的电平为低,则设置为中断方式为上升沿中断,并且根据pa1的值来设置pa2。这种方式在耳机插入和拔出的过程,中断处理程序并没有如期地被调用。
     不知有没有其他很好的方法来检测中断的到来呢?
     处理程序在公司,没有在身边,方便的话我会贴出来,不知我的问题有没有描述清楚,谢谢。

网友:
如果硬件能够改变就好了,用桥式整流和与非门可以将插入和拔出都转换成一个状态,要不接个电容估计也行,当上升沿来之后,变成一个波峰,含有一个下降沿,下降沿到来之后,就不清楚了。

楼主你说的两种方法,2虽然看起来好,但是不稳定性大,1比较保险,且定时器也不用太短,估计0.5秒就够了。

网友:
第二个可以作为irq中断触发,楼上,我想知道第二种为什么不稳定?

网友:
实际上如果你的中断能支持电平触发,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为什么不利用非门(硬件的具体接法我不太清楚)pa1和pa2接在一起,当pa1位高电平时,pa2就为低电平,它们都由上升沿触发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中断,直接轮询....免得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