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会被FPGA取代吗?

楼主:
高手说,FPGA比单片机操控层次更低,所以自由度更大的芯片,只要FPGA规模够大,这些数字器件理论上能形成一切数字系统,包括单片机甚至CPU。FPGA在抗干扰,速度上有很大优势。 单片机仅仅用于低端产品,已经要退出市场了...

网友:
呵呵

有了机枪,步枪还是没有被淘汰啊,很奇怪,为什么呢?

机枪的性能应该都优于步枪哈

真晕,为啥

告诉LZ一句:不要因为市场而学东西,市场天天在变,跟着市场去学东西,你也有被市场抛弃的那一天。

走自己的路,有心情转个头看看市场就好了

说那些个话的:要么是只会点FPGA的研究生,教授。不想搞八位机这样的东西,学东西是有代价的。

要么是FPGA的供应商

呵呵,然后应该清楚了吧。。。

废话了这么多,郁闷

网友:
不会的。MCU便宜。FPGA贵。

网友:
严重同意1楼的观点。
4bit的MCU在市场上还有很多呢。
各有各得特点。

网友:
如果以后单片机的价格降到一两块的时候,那就爽啊,看你还说什么FPGA,呵呵

网友:
单片机的长处在于成本,
有FPGA的系统倒是可以淘汰单片机,

网友:
说淘汰,很多游戏机现在还是使用4位的,淘汰谁?

各有用途。

不能因为自行车,轿车就把自己的双腿给废啦吧 。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
fpga也许会单片机化,比如你可以下载一个java核,然后开发个java程序让他去运行。

网友:
8051的ipcore网上到处都是,很多中档fpga都集成了处理器,甚至arm core,

网友:
楼主没有钱的概念  CPLD都不会比单片机便宜

网友:
可能是个趋势,现在的单片机太容易解密,关键是一个品牌大家研究的人多
如果都自己做的话,解密的就搞不起了

网友:
FPGA和单片机的用途不相同。不同种类的单片机和FPGA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价格。从制作成本和开发成本上看FPGA是无法替代单片机的。FPGA是可编程器件,内部资源使用效率有效,就IC生产来说,实现相同的功能,FPGA价格一定比单片机高。市场永远是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和资源来生产产品的,就像讨论了十几年的问题——可编程硬件(CPLD/FPGA/其它硬件可编程器件)会替代ASIC一样,ASIC和FPGA都将存在很长的时间,至少在几十年内是这样。

网友:
总结一下:
取代是不可能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但是如果系统既有FPGA又有MCU,FPGA资源富余的情况下,是可以把MCU集成到FPGA中的。

网友:
像大伙据说的:FPGA可以搞MCU?

这个我倒是喜欢

谁有详细点的资料否?

有高人的话,拜师学艺。。。

向大伙学习

呵呵

网友:
看下altera NIOSII,
一般的中档FPGA都会集成软核处理器,
如果没有的话,网上也可以找到8051的ip core,

altera: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ip/processors/ipm-index.jsp

xilinx: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design_resources/proc_central/

网友:
最重要的当然是成本问题啦
老师们最经常说得就是这个啦

单片机 这么便宜,而且功能越来越强 ,怎么会被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