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平台 音频 采样率??

楼主:
设计一个WinCE平台的声音采集程序

但是发现居然不能把采样率设置为44.1K?!
最高只能是22.05K?!
这个采样率下测试一个频率大点的正弦波都看不清楚。
模拟器下不行,下到板子上还是不行 ......

采样率可以提高到44.1K吗??和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用的是什么芯片啊,再去网上看看它能支持多少的采样.

网友:
就算这样,

模拟器下使用的应该是PC的声卡,
咋也只是22K???

网友: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默认情况就可以正常采样的,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换了一个单纯的录音程序还是不行,
也是使用Wave*** API的。

莫非wince只支持 22k ??!!
还是因为我使用Wave*** API录音的缘故?!

希望知者指点哪~~

网友:
你用耳机去听一下声音是否正常?
是不是你的十波器调试有问题

网友:
录下来的声音回放就像是加快两倍~~

网友:
应该是你采样率与输出时的采样率不一致,你自己去确认一下输出时的采样频率.

网友:
不是的,我第一个就是检查的这个原因。
C++下输出同步,
EVC建立的程序就不行 -_-!

网友:
我想跟采样频率是没关系的,采样频率只会影响波形的周期.在示波器应该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输出波形.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控制数据输出时的速度?当然这是我猜想的.

网友:
放音快知道了
是因为我的 dwBufferLength
设得太小了
把它设大就不会了

为什么??

网友:
因为你的dwBufferLength决定了什么时候发送数据.当你的缓存的数据等于你的dwBufferLength的就会发送数据到喇叭
而你接收的缓存这时还未满就不会给你的寄存器发数据.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dwBufferLength的大小一般都是等于
缓存的大小.
现在看来就是你程序有问题了,或者你的示波器调试的时候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