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波形的漂移??

楼主:
模拟器下是这个波形,使用的标准SDK for WinCE5.0
但是将程序载到wince上就变成了另一副样子,有严重的漂移。

中线会偏下很多~~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

网友:
有关界面的程序都可能会遇到类似问题。

模拟器的屏幕尺寸和分辨率与实际设备上的是有很大不同的。
模拟器是固定的,但是实际设备可能有很多不同种类。

仔细看下代码,有关显示的地方,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模拟器永远只是给你做参考的,所有程序必须在实际设备上运行测试才算完整。

以设备上的波形为准,进行程序跟踪,检查初值显示是否正确(就是中线位置是否符合要求)。调整应该不多,相当于一个校0的过程。

网友:
楼上的初值检查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
那只能看你自己怎么设你的中线位置了。

可以用固定值,需要慢慢的手动一次次调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固定值,而且在别的不同设备上可能需要重新获取。

还有中线的位置可以和屏幕高宽成比例,这样每次获取高宽后,乘以一个比例。同样需要慢慢调。

网友:
To lenux:
有没有例程是关于使用wave*** API录放音以及FFT的

EVC下是不是没有MCI?

网友:
校正中线(零点校正)就是无输入时,波形线应该是平直的,此时对应的幅值点,就作为0点。
在不同的机子上,0点基本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到超市买体重秤,很少看到拿出来就在0的,必须有个归零操作。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摸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