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S DDK 和DDK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说一下IFS DDK 和DDK有什么区别?

用DDK编译Sfilter 和 filemon 会出错,

找了很多下载IFS DDK的网址,都不能下!

我用的系统是2003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DDK 是指设备驱动程序开发工具
IFS DDK 是指可安装文件系统 设备驱动程序开发工具

网友:
IFS DDK实际上包含了DDK

网友:
你在编译别人的驱动程序之前先看他使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同样是VC+DDK不同版本编译可能也会出错。

网友:
TO:cnzdgs :
Sfilter 和 filemon 分别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cnzdgs :
Sfilter 和 filemon 分别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

ddk都有专门的对应特定环境的开发

比如xp ddk
win2000 ddk

这个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cnzdgs :
Sfilter 和 filemon 分别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

看看你下载的网页上有没有说明,再看看源代码中有没有readme之类的文件。

网友:
IFS DDK 对开发文件系统和文件系统过滤驱动提供支持。
用 DDK 来编译 Sfilter 肯定会出错。
微软的IFS DDK 是付费得到的,想down到可用的,需要耐心慢慢找,一定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