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A总线,I/O Read引脚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关于ISA总线,I/O Read引脚的问题
IO Read这个引脚在有输入的时候应该呈低电平,没输入的时候应该一直高,但我的却呈2.5V,高的话应该是4.8V才对,这样导致工控机启动不起来,我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if(outputflag = '0') then
if(addr = "0001") then
data <= ...;
else if(addr = "0010") then
data <= ...;
end if;
end if;
其中outputflag 就是B14(I/O Read)引脚, data是A2~A9引脚
我把data <= ...去掉就工控机就能启动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我向工控机输出数据的问题,I/O Read这个脚的电压就不正常了,主板也启动不起来了,各位大虾看看怎么回事,谢谢了
数据
主板
ISA总线
工控机
程序

网友A:
还有addr是A27~A30引脚

网友B:
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吧,不改硬件怎么做?

网友D:
代码问题,还有硬件接口问题,具体情况还要看你的ISA接口板情况,

网友E:
就电压上来看,要看你用的什么类型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了。如果是5V的接口电压,2.5V的IO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现象,2.5V在5V接口中属于过渡态,楼主还是先查一下硬件再查程序。

网友F:
应该是软件问题,我用个信号控制上电的时候不往主板送数据,就没问题